求助,WINCC故障

楼主(2004-06-04):
上位机组态使用的是WINCC和SETP7,控制站是414-4H,使用中控制站一切正常,WINCC界面上AI输入显示为时有时无,变化频率为3S左右,无法处理,求助各位!请各位同行给予只点!

网友A:
用SETP7实时监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已经用SETP7监测过,PLC实时数据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