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李工

楼主(2004-06-04):
李工 你好 想问题一个小问题,我是刚接触变频器不久的,请问一台变频器,最多可控制几台电机。如我有20台0.75KW的异步电动机,要用几台变频器才能实现变频控制。我可上MSN:号为:wuliyang120@hotmail.com

网友A:
这要根据每台电机的工作状态而定。如果20台电机的工作方式完全一致,且在同一系统内,用一台变频器就可以。E:QCLI@NOTIA.COM.CN

网友B:
是否是同时开机及停机?同时开机则变频器输出电流比全部电机总电流大1.2倍就行.如果不是同时开机则电流要大两倍,而且对变频器有冲击,变频器容易坏!

网友C:
根据我20多年的工作经验,1拖4比较理想!

网友B:
拖几个不是问题!拖30个电机都见过!

楼主:
是的,我是几台机同时起动,也同时停止。谢谢各位了!

网友D:
那按李板主说的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