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一台485从机能否与两台主机进行通信?

楼主(2004-06-04):
现在有个疑问: 有一台流量计,使用485协议通信。该流量计已经有一台上位机与其通信,正常。 我现在做另一套系统,客户要求我这台上位机也要显示该流量计数据,也就是说同一台从机可否有两台主机? 请指教。

网友A:
已有的上位机和流量计如何连接的?直接通过485连接?

楼主:
已有的上位机与流量计连接方式:通过上位机的RS232口,利用7520(232转485的设备)与流量计连接。请问这样可以吗?如果这种方式不可以?哪种方式可以呢?请指教。

网友B:
另一套系统的232直接并到流量计的232,只连接RX,GROUND,搞定

网友C:
不用,上位机双机冗余的情况很好搞定,只是不知道您上位机采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

楼主:
上位机采用VB编程。但流量计厂家说一台流量计的485输出带2台主机可能会烧坏流量计表头,有道理吗?

网友D:
多加一个 7520 让另一台主控机去作 monitor 是可行的. 另外, 如 hex99 所说的方式, 应该也可行, 不妨试试先. 接两台主机可能会烧坏流量计??? 这是怎么接才会烧掉啊??? 不论是主控机或是流量计, 都只是 RS-485 上的一个站点. I-7000 模块曾经接上 256 个在同一条 RS-485 bus 咧! 也试过加第二台主控机作 Monitor, 都不曾烧坏过啊!

网友E(2004-07-12):
如果一台主机只做监视,不参与命令下发,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两台主机都参与命令下发,那两台主机的相互通讯之后搞好时序关系。

网友F:
可以对485串口进行共享操作!用串口服务器~ 010-82563339-232

网友G: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就要确保在同一时刻只有一台主机发送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