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WINCC报表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2004-06-04):
请教WINCC高手: 我做报表时,通过动态表格连接归档变量,可是我不知怎么才能同时显示保存数据的时间。是否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因为在界面运行系统中,同样连接的变量能同时显示相应时间?

楼主:
用WINCC的人这么少吗?

网友A(2004-07-16):
在“报表的变量选择”对话框中,选择第一个变量的属性。在属性窗口中选时间标签,在“时间列”下辣菜单中选择,就可在报表中显示出时间列。

网友B(2016-06-04):
恐怕你得学点vb或者c脚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