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labview通过局域网来控制示波器

楼主(2004-06-04):
我们实验室的示波器有网口,导师希望我能用网络来实现对示波器测量 的波形数据传入到labview中,并实现对波形的再现,我们的测量的波形 脉宽都是几十纳秒的,示波器类型是安捷伦的54832b型,有做过的能 给我指点一下吗。

网友A:
To connect to a scope via Ethernet is much alike the way to connect with scope via GPIB.The difference is that you need to use TCPIP::ipaddress::INSTR as resource name rather than GPIB0::gpibaddress::INSTR. In addition,you need to consult with Agilent about the Ethernet configuration on the Scope.I believe it should be VXI-11 compliant server. It would also be helpful that you download the Instrument Driver from ni.com/idnet. If you are valid user of LV,you can call NI for support.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