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急需购置直流电源

楼主(2004-06-04):
我现在需要一台交流输入220伏,直流输出0~1000伏连续可调,输出最大电流在1A的直流电源电源,用于设备维修。另外要求是需要有电流显示并且可以设定限流,同时需要限流启动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这种电源,并且可以的话给予我报价,如果在这里不方便的话请给我E-mail发信。谢谢!!

网友A:
有呀! 施耐德、OMRON、SIEMENS、松下、三菱、默勒、富士、和泉、ABB等等PLC、变频、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电机等所有以上品牌的产品 我们公司都有做到,只要是电器这方面的我们应有尽有。 这些应该可以用,我这很优惠的 请来电:0591-8302475 3757761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我们有0-1500V连续可调,电流0-1A.体积9U,交流220输入.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型号CD-1500-001AS. 在大功率直流电源供应器上,擎宏公司一向以预稳式结构见长,满足反应快速 小于100 μs、高稳定率0.005%、低涟波小于1m V的需求。而输出电压、电流值、过电压设定值,都具有预视功能。传统直流电源,必须将输出短路以调整电流值,本产品系列定电压、定电流、过电压设定(OVP),具预视回路,只要轻按开关,既可观察定电流设定值(CC)。此功能对大功率及高电压帮助最大,电压设定及过电压设定皆具此功能,达到所看即所得. 北京恒信业科技有限公司 韩瑞峰 010-68435895-801 13001961312

网友C(2004-07-23):
求购直流电源 韩国 型号:ISR-24-1250 电话:0592-2232660 陈先生

网友D:
你好,我头痛! 看到你的留言,不知道你现在需要的电源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生产商。下面是我们公司的网址,如果感兴趣的话请访问www.4nic.com.cn 朝阳电源是一家专业的电源生产厂商,对一些要求严格,形状怪异,安装尺寸。。方面要求精确的电源有着最佳的实现方案,特殊订制的电源不会增收费用,不延长工期。 电话:021-68640846 手机:13764980801 mail:shyjn_anjing@hotmail.com 有技术问题欢迎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