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嵌入式版计划曲线输出的具体含义

楼主(2004-06-04):
输出变量的具体含义。 最好讲讲用法,举一个例子!

网友A:
输出变量就是按照设定的计划曲线,把当前时间点的计划曲线对应值输出到连接的变量中。举个小例子: 炉温控制:使用一个温度pid控制仪表,分为3个段,PID的SV分别是80、100、90,该SV值在mcgs中对应的变量是“设定点”;三个时间段为:8:00~9:00;9:00~10:00;10:00~11:00(相对时间) 在计划曲线中设定好计划曲线的分段点时间和分段点数值(例如:时间8:00,对应数值:80)如上所述,输出变量指定为“设定点”,这样当时间在 8:00~9:00:设定点=80 9:00~10:00:设定点=100 10:00~11:00:设定点=90 由于设定点直接关联到控制的设定,因此可以修改控制工艺,达到按照计划工作温度进行自动调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