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DAFOSS VLT6000调试

楼主(2004-06-04):
现有一台DAFOSS VLT6000调试中(37KW),需完成如下功能。 引分风机停止工作时发送信号给鼓风机,鼓风机停止工作。现所有接线正确但但停止信号发出后,02继电器在6000频率降为0时才发出信号,即输出缓慢下降(滑行停车)。我需要惯性停车立即输出信号。调试过程中发现29端子设为运行,27端子与12端子接墒停止按钮即可完成惯性停车,此时新问题出现。报警12(过电流)我该怎么设定参数。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另:高恒转矩,和低的高变转矩有何区别。 再给可乐厂调试VLT5000系列时,同样一台电机,用101参数用高恒转矩就报警12(转矩极限)用低的高变转矩就工作正常,为什么?

网友A(2004-07-16):
其实分两种: 1。高恒转距:额定电流较小,转距极限160% 2。正常转距:额定电流较大,转距极限110% 说明书上看技术参数一览可以看到,额定电流有两种,110%转距和160%转距下额定电流不同。

网友B:
27端子与12端子是否在电机停止后才闭合?

网友C(2004-08-29):
李工: 您好! 我有几台丹佛斯2800变频器用于滚筒的速度的控制,在运行之前是请的专业的人员安装的,运行至今一直都没有出现过问题,现在我想把这台丹佛斯2800变频器换在另一个滚筒上,但是不知道这台变频器的接线柱是怎么使用的,各接线柱和功能是什么,想请您指点指点。我的滚筒上有一个复位按钮(带指示灯的),一个故障指示灯,一个滚筒启动和停止按钮,一个滚筒旋转方向开关,变频器和这些器件不知是怎么连接的,想请您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