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

楼主(2004-06-04):
大侠们!RS485总线上最多挂几个设备????.并且每个设备协议.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都不同.可行吗?附和什么样条件可挂在一起?

网友A:
最多设备数量要看你的转换器的好坏,以及设备消耗. I7520挂7000模块可以255个. 一个不同数据参数,在一个网络里是可行的!需要的就是7520里面的self-turner的技术.具体请看 www.icpdas.com.cn 产品是:i-7520. 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络他们.

网友B:
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010-82034426-215 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