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调整水平度的控制系统与传感器的关系?配置及选型?

楼主(2004-06-05):
我要设计一个移动式平台的水平度自动调整系统,初步考虑该系统由控制系统、传感装置、机电支承三部分组成。 控制系统可通过传感装置实时检测平台的水平度,从而实现控制系统对调整过程的实时闭环控制。 另外,控制系统是否也可以先行检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是否进行调整?若需调整,则开始进行调整,调整完毕再一次检测,控制系统根据再次的检测结果进一步决定是否需要开始新一轮的调整。这种控制方式是开环控制吗? 针对我说的这两种控制方式(也许我说的挺不靠谱),控制系统与传感器间应分别以何种方式进行信号传递?这两种控制方式分别对控制系统、传感器有何要求?控制系统、传感器间的关系应如何匹配? 在我的应用场合,传感器主要用来监测平台在两个正交方向的水平度,调整系统对平台水平度的调整可确保绝对水平度3角分。针对两种控制方式,应具体分别选择什莫样的传感器?

楼主:
另外,在我的应用场合采用哪种控制、检测方式比较适合?

楼主:
谢谢!还得拜托各位老师、专家多多帮忙指教!

网友A:
精度?相应速度?

网友B:
传感器可以选用双轴倾角传感器,可以监测x和Y轴的倾斜。 联系电话:1300667320

楼主:
偶是门外汉真的!可能所答非所问哪! 平台水平度调整指标要确保绝对水平度3角分,10-20"的精度不知对传感器现不现实?要求过高、基本适合、还是很easy?“cyqjf”所说相应速度的具体含义? “斯泼林特”的传感器是哪国产品?北京有吗?什莫精度?

网友C:
xuyao 确切技术指标,测量角度量程范围,使用工作环境(温度、振动、频响等),传感器分辨率(域值控制),尺寸,选择电机的参数和联动机械的设计加工参数也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都有解决方案,关键是价格和工作量安排,打电话吧!0551-5159500,suer@sohu.com

楼主:
请各位老师参阅一下<伺服与运动控制论坛>中的“平台的水平度调整系统方案,是否可行?”题目,那里边有比较多的讨论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