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4-06-05):
谁有由于电压低造成变频器停机的解决方案。 具体情况是电压345V,当有大电机(90Kw)启动时变频器停机,电机启动时电压未测。

网友A:
用自动复位功能试!最好增大供电容量!

楼主:
问题是不允许停机,我变频器前端有接触器有时可能是接触器(380V)因为电压低断开,接触器怎样能因为瞬时低电压(15S)而不跳。

网友A:
应是变频器自己停机,你的电源电压是太低了!大电机最好也用软启动器,不会造成启动时电压波动!

网友B:
李工: 请问怎样软启动?因为我码头有一台岸吊再底时也去到350V,现在PLC及控制电源都加了稳压器,(广州开发区)

网友A:
加装软启动器,也可用变频器!

网友C: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