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22kw安川急救

楼主(2004-06-05):
这台机器是有4种控制方法,除了用有PG矢量控制方法外,其他的三种方法都正常。用有PG矢量控制的,一启动就跳OC过流。这台机器别人修过,换的模块,但是空载正常,三相平恒,用V/F控制带电机带负载都可以。有那位任兄可帮忙。非常感谢!!!!!!!!请留电话号码。

网友A:
是否有“自学习”操作!可能参数没调好!

网友B:
*带PG矢量控制,PG速度控制卡的设定,超低速时的动作选择,在设定了自学习的各种参数后,对速度控制回路的增益进行调整.务必在运行前,先实施一下电机单体的自学习,不实施自学习就得不到矢量控制本来的性能.

楼主:
“自学习”如何操作?参数如何调整?多谢两位的帮助!非常感谢! 富士的IGBT模块100A,1200V谁有?价位是多少?

网友A:
说明书有详细描述!要准确设定电机参数,操作时电机要空载!

网友C:
你是那里的,我能解决

楼主:
山东淄博电话是0533-3173033

网友C:
太远了,带PG矢量控制"自学习"参数没调好,重新调!该机是否被初始化参数过?一般换模块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更何况其余3种模式都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