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非线形系统中运用PID控制

楼主(2004-06-05):
我正在做一个压力控制的课题,开始忽视了压力控制的难度,进一步深入下去后,发现系统为非线性系统,而且每次输出的控制比例阀的电压上升梯度不同,控制的压力也不同。由于在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念,在此很为难,向各位请教一下:1,非线性控制中怎样使用PID; 2 压力控制该怎么做跟好。谢谢!

网友A:
1,采用分段线性化的方法。 2.改变算法,用校正器来实现,不用PID。参照一下自动控制理论中的相平面分析法来设计控制系统。

网友B(2004-08-16):
增强积分作用,降低微分作用看看好么?

网友C:
用非线性PID控制器

网友D:
DragonShadow说的不错。要么近似线性化,要么改变控制策略。

网友E:
PID 是闭环控制,又不是纯比例控制,与线性有什么关系。 一般说线性是指执行机构,如阀门与流量有特性曲线,也就是常称的线性,但再好的阀门线性也是有一定范围的。但我没有听说过工艺控制有线性的说法。 我觉得楼主这种情况可能原因是: 1、阀门线性差 2、控制方案有问题,比如压力不只是受该阀门的影响,还有其他工艺参数或者执行机构动作如温度、阀门、搅拌机等藕合影响。 3、工艺设计不合理,如阀门安装位置、管道布置等引起大滞后。 4、有强烈的化学反应,引起物理参数变化,呵呵,那是不可控了。要了解话,要涉及到非常深奥的反应动力学问题。

网友D:
看来lly还不太了解PID控制。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是专门用于典型线性环节的修正调节的。一般的系统(继电器除外)在不太高的要求下都可以简化或近似为低阶系统。在传函里PID就是k+1/s+s,如果真是要解决强非线性问题可不只是PID调节这么简单。楼主的问题我认为是模型建立的问题,多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应该不会错(我除外:->)

网友F:
使用自抗扰控制器 详细资料可以在网上查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