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Can

楼主(2004-06-05):
我用can总线连接了一个CANOpen耦合器,两台变频器,最末端的变频器有一些问题:发送SDO帧没有问题,可以进行参数的设置和读写,但是PDO通讯没有响应,RxPDO无法设置参数,TxPDO的请求信号也没有回应。但是第一台变频器就很正常。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我应该降低波特率(目前500K/S),或者使用更好的连接线?

网友A(2004-07-21):
有没有加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