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热电偶J型和K型有什么区别?热电偶和热电阻有什么区别?该如何选型?

楼主(2004-06-05):
请教:热电偶J型和K型有什么区别?热电偶和热电阻有什么区别?该如何选型?

网友A:
热电偶输出毫伏信号,热电阻输出欧姆信号。 热电偶温域宽,最高可到1800度,热电阻最高可到850度。 热电偶精度没有热电阻高。 J和K型热电偶是不同材料构成的,所以在相同温度时输出的热电动势也不同。温域也不同,K型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2004-07-31):
谢谢北京三康热心的朋友! QQ:165710734

网友B(2007-09-03):
说的听清楚

网友C:
所用的材质不同,测温的范围不同.热电偶和热电阻测温原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