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IGBT

楼主(2004-06-05):
各位大师你们好 我想请教大家IGBT在实验时是否允许悬空.

网友A:
"悬空"何意?

网友B:
他的意思可能是单独拿到外面(当然也是一个整体)试验。

网友C:
悬空?是不是控制端不加信号? 这样不可以的

网友D:
你钱多吗

楼主:
不好意思 悬空的意思是不加控制信号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可以不加的原因

网友A:
只要触发端有残余电压则模块是导通的!

网友A:
G、E可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