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高速定位不准,急!!

楼主(2004-06-05):
我演示一个三菱伺服控制,用FX20GM+MR-J2S-70A,实现电机轴上的连接件精确定位(有电眼到位控制)。现问题是,在低速时定位可以,但在高速时,不能实现定位。 采用20GM上的模型是SINT,有上升加速,是中断控制停止,高速有时不停。 请高手帮指点迷津!! E_Mail:chinasongc@tom.com

网友A:
可能眼响应时间过长,把灵敏度提高,或换个电眼,光纤可能响应速度快

网友B:
请问你是怎能样控制的啊,还有楼上说的也是一个原因啊

网友C:
其实任何高速设备都有惯性的.低速定位准确,高速定位不准确. 应该修改程序.提前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