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高速定位不准??

楼主(2004-06-05):
我演示一个三菱伺服控制,用FX20GM+MR-J2S-70A,实现电机轴上的连接件精确定位(有电眼到位控制)。现问题是 ,在低速时定位可以,但在高速时,不能实现定位。 采用20GM上的模型是SINT,有上升加速,是中断控制停止,高速有时不停。 请高手帮指点迷津!! E_Mail:chinasongc@tom.com

网友A:
高速定位时有报警吗?

楼主:
没有告警,高速时好象刹不住,随速度不同位移不同,电机转速目前为2800转/分

楼主:
采用20GM上的IO点输入中断,采用START、STOP直接控制也不行,为何?

网友B:
碰到过,当时是驱动一个转动惯量很大的圆盘,也有这个问题.后来作了个预减速(到位的前端加个电眼),下坡到低频,然后到位直接停止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发言。有过类似的经验。

楼主:
在我上面的应用中,转动惯量不大,只是高速,不过马生说的在理。但我的应用中,我的直觉是应在使用上、设置上、编程上可能有问题。谁能指点?

楼主:
我的电话是13711618963,广州市的。

网友D:
程序方面 最好做预减速,定位精度跟伺服放大器的响应也有关系的,尝试把伺服响应调高些,定位精度会好些

楼主:
伺服响应调高后,电机的声音很大,不知长期做启动、停止有无问题

网友E:
与转动惯量和加速度都有关

网友F(2006-07-15):
我遇到过,高速时有过冲,把刚性调高就好了。注意刚性调高了,噪音也增大了,适可而止

网友G:
日系伺服(三菱、安川、松下、富士、三洋之流)都应该有这个毛病:因为码盘是光电码盘,反馈的是不连续的脉冲信号,驱动器无法在没有脉冲的时候确定伺服电机的状态,所以总是有过冲、回爬定位的现象,在要求定位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
但严格意义上讲,小日本的伺服就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产品,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伺服(各位不信可以去看看伺服的定义)!什么调节PID、刚性之类的参数确实可以改变一些运行特性,但永远改变不了原理性上的缺憾所带来的抖动(定位不准)!
欧洲伺服就没有这个问题,比如伦次、白格拉、施耐德、老的西门子、力士乐等等,但价格绝对要贵,因为你买的是真正的伺服,而不是那种逗你玩的产品!顺便做一下广告:我卖施耐德、百个拉伺服,绝对好价钱!呵呵!

网友H:
难道施奈德的伺服反馈不是编码器?欧洲的伺服虽虽然比日本伺服好,但是绝对不是好在编码器这里。

马克46说的有理,需要在目标位置前边加个减速的传感器,控制器收到减速信号后作减速运动就没有问题了。

了解机械的人都知道,因为转动惯量的原因,任何伺服在高速的时候都不可能立即停下来。
T=J*a,如果角加速度a无穷大,需要的扭矩也是无穷大,谁的伺服有能耐克服这个问题!?

网友I:
你的問題應該還不只這樣 依我看過的案子 應該電機很容易燒掉
我的建議 換掉控制器 控制器反應時間太慢 電機建議用歐美加減速機 當然性能也跟降下來 穩定最重要
若性能要求不變 哪去找高速高慣量的電機(很貴 很貴) 當然控制器也得換掉 把減速時間拉長

网友G:
地地道道对于“立即停下来”这几个字似乎理解得有些绝对,认为减速时间基本等于零,这是不对的;这样不但是电机受不了,所有的机械本体也无法承受!
    本人对于立即停下来的解释是:在驱动器设定好的减速曲线里稳稳的停下来,而不过冲!现在小日本的伺服不能做到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伺服也是有目共睹的。是转动惯量的问题吗?不是!因为转动惯量和速度没有任何关系(各位可以看看计算转动惯量的公式)!对于一个确定的物体,无论它是静止、运动,转动惯量都是一样的!区别在哪里?依我这个外行人看来:编码器!小日本是脉冲的,欧美起码是正余铉的;
    (以下是本人猜测,如有不同意见,欢迎相互印证、补充、反驳,但不针对个人)同样也是编码器反馈,一个是模拟的、一个是所谓“数字”的,从控制角度来说理论都不一样了!所以做出来的产品性能肯定不一样,结果大家看到了吧!呵呵!欢迎讨论!
    说到高速停不稳,只能说机械本体的动能要转化为电动势,要看制动电阻的吸收能力了。

网友J:
三菱的"电眼"技术不过关.他们在欧洲高速应用场合要采用TRIO的产品来实现.三菱欧洲分公司去年买了多套TRIO演示箱做培训用.就是要强化这方面的培训.
一个硬指标就是"硬件锁存"."三菱"的可能在10微秒以上.而TRIO产品可在1微秒锁存位置.

网友G:
知其然也想知其所以然,谁人响应?
    小日本用光电编码器来糊弄国人,居然大家信以为真!还有国内厂家也用小日本的那一套来做伺服电机,性能能好吗?

网友H:
    先来看看过冲的原因。比如做定位控制,采用控制方式是使用脉冲方向方式。假设以1khz的频率发n个脉冲,在脉冲结束时,脉冲频率的变化率是无穷大的;在理想的情况下,电机应该马上停下来,此时电机的加速度是无穷大的。但是一般电机的扭矩输出是有限的,故都会有一个过冲。
    知道过冲的原因后,再来看日本伺服和欧洲的伺服。日本的伺服只是一个驱动器,其内部是没有加减速曲线控制的;但是欧洲的伺服一般都是驱动器和控制器的结合体,其内部可以完成速度曲线的控制,有些甚至可以完成诸如电子凸轮、飞切之类功能。因为驱动器存在这样的差别,使用时采用的控制方式一般也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是有差别的。

    在都采用脉冲方向的方式下,不同的伺服电机表现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惯量(JL+JM)和电机输出的峰值扭矩。(当然算法也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点,速度确实和转动惯量没有关系,但是加速度和转动惯量关系密切,这一点如果不明白,可以翻翻理论力学的教科书。

网友G:
“日本的伺服只是一个驱动器,其内部是没有加减速曲线控制的”?以松下A4系列为例:参数58、59、6A是设置加减速时间和S曲线的加减速时间的,只不过都是固定好的曲线,怎么说没有?!另外欧美伺服不带控制器的每家都有(不信到他们网站上看看)。
    关于过冲的原因,本人对楼上很不以为然。(待续)

网友H:
那个加减速时间的是在出现跟随误差需要补偿的时候使用的,不是规划运动曲线时使用的。 欧美伺服不带控制器是有的,但都是被日本人逼的,呵呵呵

网友K:
上面两位的讨论,我没看明白和上面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正余弦信号比脉冲信号好?光电编码器有什么问题吗?正余弦信号一样受限于接收器的分辨率。有没有加减速曲线,这有什么关系吗?控制上没有减速,电机本身就没有减速过程吗?
“在脉冲结束时,脉冲频率的变化率是无穷大的”真的用脉冲信号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以后,再出来讨论好不好?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脉冲控制的情况下,电机的速度是由脉冲频率决定的吗?

网友G:
有人讨论就好!
    地地道道:伺服是欧美先做出来的,小日本只是在欧美不玩的时候才做的!怎么会被小日本逼得?另外问一句:你用的那个品牌的日系伺服?又是谁告诉你“那个加减速时间的是在出现跟随误差需要补偿的时候使用的”?
    刘岩利:我就认为正余弦信号比发脉冲信号的光电玛盘要好,造成过冲的原因就在光电码盘,而且这是日系伺服的通病(用户反映)。正余弦信号确实受到接收器分辨率的限制,但是只要是在分辨率的范围内,这种电机就不会有(过冲)问题(参数匹配的情况下),因为驱动器上的指令在连续的曲线反馈上都能有明确的位置;而光电码盘不会有(指令在驱动器上细分,和电机没有关系)。
    注:本人卖过小日本的伺服,也卖过欧洲伺服,在过冲、定位准确方面小日本的伺服确实比欧洲伺服低一个档次!我很想知道原因,借此坛一议,望知情人讲个明白,也算是知识普及了!呵呵!

网友I:
當然跟編碼器有關 弦波讓伺服電機跑起來跟平順 但方波現做到高解析度也有部份改善
過衝應該跟編碼器無關 那是整個系統的問題 樓主提出問題條件說的不是很完整 但從其內容應該是典型定長裁切的應用 若是高速(2800 rpm)高精度 我在此是敗過 又再度作實驗 僅半個小時 就將歐洲驅動器燒掉 好痛兩萬塊的驅動器 後來大家討論有兩個主要原因 控制器反應不夠快 伺服慣量不足 當然給我教訓 這種案子不敢再碰 PLC在此運用更注定要失敗

网友K:
"我就认为正余弦信号比发脉冲信号的光电玛盘要好,造成过冲的原因就在光电码盘,而且这是日系伺服的通病(用户反映)。正余弦信号确实受到接收器分辨率的限制,但是只要是在分辨率的范围内,这种电机就不会有(过冲)问题(参数匹配的情况下),因为驱动器上的指令在连续的曲线反馈上都能有明确的位置;而光电码盘不会有(指令在驱动器上细分,和电机没有关系)。"

你所说的现象,只与分辨率有关,与编码器的形式无关。

网友L:
弱宾:“没有告警,高速时好象刹不住,随速度不同位移不同,电机转速目前为2800转/分”
这个现象可能跟你把位置闭环设成了纯比例环有关(PID中只保留了P,其它两项都是0)。解释如下:
纯比例的脉冲给定式位置环,当已接收到的脉冲和已执行的脉冲数量E为0时,位置环输出送到速度环入口的速度给定信号=P*E=0,电机不转。当电机转动时,速度环入口的速度给定就必定不是0,即E必定不是0,已接受的脉冲数和已执行的脉冲数之间的差一定不等于0。当速度越高,这个误差就会越大。当位置给定脉冲突然停掉后,那些没有执行完的E个脉冲还要继续被执行,电机当然不会马上停下来啦!并且速度越高,E越大,冲过头就越多!我说得清楚吧?在这种参数设置下,如果你控制好了给定脉冲的总个数,不管高速低速,走过的距离必定相同,你不妨试一下!
顺便说说,位置环的应用有很多道道,有兴趣交流一下?13917199160

网友G: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个馒头能引发一场血案,我想绝对不会仅仅因为馒头本身的有这么大的威力!
    欧美伺服基本不会因为性能达不到而被日系伺服取代(绝大部分是价格因素),而日系伺服正好相反;原因何在? 至于说整体性能,我也同意,但是“不积跬步,何以千里”?整体性能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各个关键零部件的性能;作为反馈的关键部件,反馈形式本身就为整体性能作了奠基;分辨率其次。愚认为。

网友K:
作为反馈的关键部件,反馈形式本身就为整体性能作了奠基;分辨率其次。愚认为。
对于闭环控制来说,无论什么方式的反馈,只有分辨率和响应速度是有意义的,这也需要证明吗?

网友G:
难道不需要证明?!
   “无论什么方式的反馈,只有分辨率和响应速度是有意义的”?晕!分辨率和响应速度只有在同一种反馈形式下比较才有意义!以什么方式来反馈,直接决定着这种反馈能达到多高的分辨率和多快的响应速度!一个最简单的比喻:男人和女人。最优秀的男人和最优秀的女人在完成同一件事上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赛跑,男人可能要快一些;但是怀孕,男人没这个功能!这些都是人的形式决定的!当然也有可能两种人都做得差不多的场合。

网友K:
说赛跑好了,当你的数据是步幅和步频,这还和性别有关系吗?难道不是步幅比较大、步频比较高的人一定比较快?

网友G:
如果与性别无关的话,世界男女百米的速度纪录应该是一样的!在2008年奥运会没开始之前我就知道男子百米的速度要比女子百米的速度要快!我想大家也知道。
    让男人和女人跑同样的步幅、步频(高速),女人更吃力,让他们同时停,男的就要站得更稳(比较而言)!以不同的反馈形式造就了不同的性能,我认为很合乎逻辑(当然,不同的反馈形式也代表不同的最高分辨率和响应速度)。只关注分辨率和响应速度似乎有点舍本逐末。

网友L:
我觉得麦克疯和刘老师的争辩显得很没有意思,当然只看步幅和步频,咱们是测量速度,如果测到的步幅步频都一样,当然不必管是男是女。虽然男女能测到的极限步幅和极限步频不相同,可是你们说的编码器都不会用到极限啊!正余弦编码器反馈精度靠的是抗干扰水平和解析精度及解析运算速度,光电编码器靠的是脉冲密度(线数),都可以做到很高。相比较,正余弦编码器的数据解析要容易得多,欧洲的产品多用这个,速度闭环要做得好一些,但对反馈信号的屏蔽要求、环境要求相对严些。日系多用方波脉冲编码,低速时,会出现速度盲区,即一个脉冲过去,下一个脉冲没来时,只能靠估计速度,并且就算下一个脉冲来了,得到的速度信号只能给下一轮控制周期用(速度反馈严重滞后带来振荡)所以低速总有些振荡。

网友L:
本楼主说的问题好象不是你们争论的问题啊?

网友K:
跑题了。反正该说的我也都说了,谁看的时候就用用脑子吧,这种问题说这么多话,我也觉得有点多了。
至于楼主的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只要是脉冲带伺服,必然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本人说的确实没有直接回答楼主的问题,但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各位看的时候是真该好好动动脑子了。
    用赵本山的话说就是“白忙乎了”!嘿嘿!就此封刀!

网友M:
今天到这里,看到如此热闹。好!绝对的好!老宋也来趟趟这个混水,先谈谈对上面几位高手言论的看法。
1,先说说钟秀斌先生,
    钟先生以前给我的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啊,应该是比较客观,比较专业的,怎么能因为“我卖施耐德、百个拉伺服,绝对好价钱!呵呵!”就得出“但严格意义上讲,小日本的伺服就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产品,”“是那种逗你玩的产品”,你就不怕“日系伺服(三菱、安川、松下、富士、三洋之流)”联合起诉你。呵呵。实话实说,你可以发表你的观点,但是,你下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明你是一个说话很不负责任人。对自己不负责也就罢了,对客户不负责就不太好,对吧。
2,在说说麦克疯:
    “在驱动器设定好的减速曲线里稳稳的停下来,而不过冲!现在小日本的伺服不能做到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伺服也是有目共睹的”运动曲线(包括减速曲线)应该是在上位控制里设定,而不是在驱动器里设定,决定伺服工作状态的是伺服3个环的控制,伺服速度控制方式与位置控制方式,驱动器完成的工作不同,效果当然也会有差别,但绝对不是象你理解的那样,要知道,日本伺服现在也买到欧洲,一样也是编码器的,欧洲伺服也同样有编码器选项,如果你喜欢,同样可以选用带编码器的欧洲伺服。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既然您承认自己外行“依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您还有什么权力下结论?外行人下结论是不是也是一种及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你要想与刘帮主讨论伺服,最好还是先将外行变成内行才行。否则,外行对内行,你只有请教的权力。你如果不这么认为,我也没什么办法,至少我是在这样做。你说你也卖过伺服,我真的怀疑买你的伺服的人,他们怎么使用,或许他们是内行,不需要你这个“外行”指导,你只要负责收款交货就OK拉。
3。至于正余玄与光电编码器问题,帮主已经说得很清楚,没什么好补充的。至于伺服定位精度调整,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与经验的,速度,位置响应与过冲,震动。永远是矛盾的,关键是你如何找到一个平衡,负载惯量匹配与伺服调整是绝对有关的。这些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的。楼主的问题如果机械状态与电机选型没错误,那问题绝对在于参数的调整。只是这个调整对楼主来讲,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以楼主的能力,可能未必能调整好。
4。最后说明,老宋卖欧美伺服(BALDOR),也卖日本富士,安川。欧洲伺服贵,肯定有贵的道理,但绝对不是一个编码器决定的。日本伺服便宜也有便宜的道理,这些都是决策者讨论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销售与技术支持的人能决定的。我们在讨论日本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不要用"小日本"这个词,我们是泱泱大国,我们每天都在用日本的汽车,家电,工业控制产品,甚至服装,饮食等等产品,我们在说"小日本”的时候,不感觉脸红吗?

网友N:
要提前减速,快到目标时几K的频率就可以很容易精确定位。有的人说自己的系统能发几百K的脉冲,意思脉冲当量可以做得很小,精度会很高,可速度没控制好也是白搭,不管你是真伺服还是假伺服。我只记得中学物理学过,任何物体都有惯性,那么快的速度真要一瞬间停下来,你的机器非给咣当一声然后报废

网友N:
楼上的“运动曲线(包括减速曲线)应该是在上位控制里设定,而不是在驱动器里设定”这个才是真的。伺服驱动器参数设定得再好也不知道你还要走多远,该什么时候减速,你的上位控制器就做那事的啊

网友O:
哇,杀得鲜血淋淋! 请“我”吃饭说的对,“正余弦编码”从娘胎里出来就TMD是个好种,但是。。。不过需要RD去解析。RD不好有啥用? 数字编码只要做得高,也可以用啊! 不过模拟的编码器抗干扰的情况好些。

大名。。

网友:
打的挺激烈,不过也认识了几个高手!

网友P:
我不是做运动控制的,我是做编码器的,运动控制我不敢说,编码器我可以向大家介绍。

楼上讨论的都是用增量值编码器反馈,在运动控制领域,很多高位数的增量值编码器并不是真实的光学刻线,而是通过光通量大小变化获得的弦波细分获得,日系编码器为提高卖点,常将细分直接做在编码器内部,并增加一个电池线,号称17位绝对值编码器,这样,实际只有1024线的编码器可以标作15位、17位绝对值,卖个好价,这样做,在高速控制时,问题就出来了,1是其细分后,是通过重新编码通讯输出的,到接收这端需完整一段接收读码再解码,自然影响响应速度,第二是此编码器往往做的很小,空间有限,其内部的元器件自身的响应速度有限,高速时,其内部的细分、计数响应已经跟不上了,由于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绝对,其内部一旦响应不上就会丢脉冲,基础位置就没有了,自然定位不准。

而德系的编码器就比较老实,其输出就是直接的1024线正余弦波,其细分、计数是在运动卡里实现,也可以细分前就计数作为粗定位(不牺牲响应速度),细分后计数作为细定位,为提高细分精度与响应速度,其所用的电子电路当然就好很多(运动卡的空间大多了),也就贵很多了。

并不是正余弦编码器“TMD”就是好东西,其实日本的也有正余弦编码器,而是德国人的思想实在,不玩虚的,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好!

网友N:
又长见识了,不过我用伺服从不去关心它屁股后面那块不能碰的圆形东东

网友P:
实际上德国人有更好的办法,就是用真正的光学绝对值码盘的绝对值编码器,并同时输出正余弦信号,其绝对值信号也是用通讯形式输出,例如海德汉的EnDat,或STEGMANN的Hipeface,其时钟频率可在1MHz以上,虽然绝对值信号输出,仍然要编码-解码,速度快了,响应一样跟不上,但是不要忘了,其是真正光学刻线的绝对值,其响应不上并不丢脉冲。并不影响精度,而只是滞后,这时,其同时输出的正余弦信号就有用了,既可以作为速度反馈(即时的),也可以作为高速定位的冗余,此高速定位是减速,等速度下来,仍然由高精度绝对信号定位停车,从而做到高速高精度。用这种方法,编码器是贵了,但运动控制卡的成本就可以下来,这的确是种好方法,可惜,国内做运动控制的,基本是跟着日本人走,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方法。

有需要了解编码器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大家交流交流:qiufen@online.sh.cn

网友P:
我上面介绍的绝对值、增量值双输出编码器,我们国内已经引进了,不过,我们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些改进:

一。选用16位的绝对值码盘
二。绝对值输出信号改用开放的RS485通讯信号,最快0。2MHzbps
三。增量值信号改用方波脉冲的,A/B相1024线。

不敢多介绍,怕刘帮主说我做广告,有需要资料或想试用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qiufen@online.sh.cn

网友G:
我这刀封不住了!
    非常感谢@Q先生的解释!现在我豁然开朗!以前我只是听德国某家伺服电机设计师在听完我们给他介绍日系伺服的工作原理后从牙缝里蹦出四个字:偷梁换柱!(德文翻译后),但他没有讲具体的情况,只说了光电码盘不能充分完成伺服特性(她自己的伺服用的就是STEGMANN的Hipeface),原理没讲(翻译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一直怀疑,借这个论坛想了解清楚,同时也提醒一下业内受日系伺服糊弄的同行们,什么是真正的伺服(也许有点大了,但确是本意!)!再次感谢!
    另外,@Q你只要说各类编码器的特性,没人说你做广告!继续!
    老宋:我就是钟秀斌,换了马甲而已,我说“小日本”是基于它们的人格,与用不用它的东西没关系!小日本的伺服在低端市场上很有竞争力我一点都否认,但不能用一个“好”字来形容!只能说“适用”于某些场合!另外,我一直对用户很负责任,这一点不用怀疑,没有根据的话我不会乱说的,只不过以前收集证据不太充分,没法让你们相信而已。
    刘岩利:建议这个帖子改个标题并加“精”,让更多的人多了解一些,你以后就可以不必回答一些太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N:
越说越玄乎了,我马上去车间拆那伺服电机屁股后面的编码器,看看是不是象你们说的那样子的:)

网友Q:
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K:
以前我只是听德国某家伺服电机设计师在听完我们给他介绍日系伺服的工作原理后从牙缝里蹦出四个字:偷梁换柱!

日本伺服的很多特色,个人认为都是会导致整体性能降低的。但是,在降低最终性能的同时,也降低了应用的技术门槛。这种方法本身导致对上位控制器的要求降低。对运动、对控制不是很了解的技术人员,只要了解动作要求和工艺,就可以设计、制作出自己的控制器来。

网友K:
作为精华贴是应该的,不过,一般来说,提简单问的人也是不会检索以前的帖子的。

网友R(2006-08-14):
精彩,这么好的帖子俺也要挂个名

网友S:
各位大虾
CACR-SRCA
安川私服有人用过吗?

网友T:
选型首先要匹配,参数精细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好用专业的调整软件来调,三菱的伺服在日系伺服中还算比较好的,S曲线加减速用了没?自动增益吗

网友U(2007-01-15):
都是高手

网友V:
已收藏,谢谢这么多高手

网友W(2007-02-14):
嘿嘿,经典经典,以前一直不来运动控制溜达,真的是吃亏了.@Q真是说了偶想说的话,日本的人哪个也叫伺服?我去到南京的客户那里碰到改造的三菱产品(伺服),偶大致问了一下情况,就翻出样本,画了个圈,告诉他这个产品(我是德国SEW公司的)可以替代小日本的东西,以前的那些什么辅助定位的东西都不需要.实际上,欧美的很多伺服控制器都带有精确的定位功能,有些需要卡件支持,有些就是直接集成的,SEW的伺服控制器就是直接集成的一种变频器 ,带内置的IPOS(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编程功能,可以自由编程,以前用小日本的,需要什么提前的定位检测开关做两段速,我刚来SEW的时候在实验室里摆弄SEW的东西,爱不释手.定位是如此的精确,实际上欧洲的最高水平是按照一条虚拟的人看不见的曲线定位的,说穿了,采用sin/cos编码器/HIPEFACE定位的效果,实际上是建立在脉冲轴上的,比如你让电机运动到10000inc这个位置上,控制器会自动根据现在的电流数值,转动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固定值,取决于型号)外部的转动惯量取决于负载),你要求的停车位置,以及伺服的各项控制参数,斜率,计算出一个开始减速的位置,比如计算出来的数值是9000,那么在9000个脉冲的时候,机器就开始自动减速了,到停止的时候正好停在要求的位置上,正常情况下,SEW的伺服电机的停止位置精度可以做到10个脉冲以内(电机的编码器4096个脉冲)如果采用减速机的话,定位误差基本可以忽律不计,我就曾经干过用SEW的伺服加低齿隙的减速机(i=10),圆盘的定位精度在2分以内,并且由于是完全内部计算出来的数值,比外部的加光电开关的方式,无论从反映速度还是精确度上来说都要好的多.

网友X:
惯性大,在高速停止前加一个接近开关,分段减速后停止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Y:
“七夜”是个明白人,欢迎多多支持本版。

网友W:
:)波恩兄小弟有理了

网友Y:
常过来看看!你的好些回帖很有见地,欢迎多多光临指导!

网友M:
"波恩:     “七夜”是个明白人,欢迎多多支持本版。
七夜:     :)波恩兄小弟有理了
波恩: 常过来看看!你的好些回帖很有见地,欢迎多多光临指导! "
    怎么看都感觉不像工控网技术论坛,到有点像在做江湖交易,哈哈,七夜不要见怪,要我看,七夜您年纪应该不是很大,年轻人有思想,有干劲,这很好,不过有些事情还是要商榷的,不要那么偏激。
  1。日本人的那个确实叫伺服,而且是适合中国使用(包括全世界很多国家,因太多就不一一列举拉)的伺服。
  2。“伺服加低齿隙的减速机(i=10),圆盘的定位精度在2分以内”算不上值得骄傲的事情。
  3。伺服电机对于SEW来讲,并不是主要项目,
所以吗。。。。。。啊,哈哈。不要因为一个“提提建议,牵牵线”的所谓的斑竹夸奖几句,就称兄道弟才好。

网友W:
嘿嘿,您说的对,偶的年纪是不大,我只是从技术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坦率的说日本人的这些东西,抛开价格,大多数的情况下在技术上是落后与欧洲的.适合中国的情况是因为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是因为性价比的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优势.

伺服加低齿隙的减速机(i=10),圆盘的定位精度在2分以内,至于这个嘛,我的项目要求是:圆盘电机速2800RPM/MIN,一分钟运转12次,每次旋转时间(从开始到停止)4秒,保证随机插补停车功能.要求在伺服里直接中断功能,并保证除一类故障的时候,任何情况下的停车都在原来的点上,数据可以记忆和刷新.编码器脉冲可以人为设置数值,也就是说可以把编码器的脉冲依靠软件来写(所有的都拜SEW控制器里的硬件处理器和C/汇编语言编辑器).客户为航天部门,两次使用三菱,松下的产品失败.(我不是要在这里挑起矛盾,但是客户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后来看了他们以前的方案,我的感觉是前几次的失败不完全是因为机器性能的问题,而是在开始做的时候有些控制元素没有做过仔细的计算.一句话,人和机器各占一半).

至于波恩兄嘛~~,大家应该都是年轻人,既然打个招呼那么回应一下很正常啊,难道要拘人千里?

关于SEW的问题,你说的很对,SEW的产品中国主要集中在减速机上,今天的SEW减速机在国内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减速机一年的销售就要超过几十个亿.不过相对电子产品而言就不是很多,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中国产品战略将执行两条腿走路,我们将大力的进军传动控制系统市场,一句话,即使前面的路可能是荆棘满地,我们依然会风雨兼程.
沈阳老宋,您应该年纪比我大,也是我的前辈,欢迎您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Y:
沈阳老宋是个不错的生意人,不过往往一言既出,打击一片,多少显得有些恃才放旷,在指责别人偏激的同时,自己已然偏激得一塌糊涂了。既然大家都在一个圈子混,又何必如此傲物,要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网友Z:
不错!不错!现在才知道欧系与日系的伺服有如此大的区别。获益非浅!!!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马克46在 2004-6-7 9:22:00 发表的内容:
  碰到过,当时是驱动一个转动惯量很大的圆盘,也有这个问题.后来作了个预减速(到位的前端加个电眼),下坡到低频…
--------------------------------------------------------------------------------------------

网友AB:
记号,记号

网友AC(2007-03-27):
楼主的想法是希望在电机在高速运转时一按停止,然后电机就马上停止,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电机的停止必定有一段减速过程。所以建议用其他方式控制。
其实不管是日系伺服还是欧系伺服,其正常的定位模式都包含了加减速的过程,所以采用定位,日系伺服仍然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如果是正常定位而电机无法停下来而过冲,可能是因为惯量不匹配吧。

网友AD:
七夜,你的伺服器害惨我了

网友Y:
怎么了?来了一个“受害者”。

网友W:
哦?说来听听

网友AC:
欧洲的伺服驱动器虽然性能好,但是参数太多,需要了解的技术细节太多,比起日本的傻瓜型伺服是不太好用。

网友Y:
是啊!毕竟欧美的应用水平放在哪儿呢!不过,同时这也正是日系傻瓜型产品能得势的理由。

网友AC:
我也希望欧洲的伺服也能人性化点,比如三菱,它把20个常用的参数独立出来,而其他几十个不常用的参数在必要时候才调用出来。
欧洲伺服也可以学习下,把满足基本要求的参数列出来,给出一些例子,然后在详叙其他参数。

网友Y:
其实欧美的说明书很详尽的,不过确实不够简便。

网友AE:
调低高速速度增益参数

网友AF(2007-05-13):
写的不错,希望能够组建QQ群

网友AG:
   呵呵,受教了,不过我也喜欢提简单问的,不知咋就找到这来了呢?

网友AH:
精彩的好帖,我从头看到了尾,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AI:
讨论得真精彩。建议大家不要意气用事,纯技术讨论为好。

网友AJ(2007-08-04):
这个帖子还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AK:
学习中....有幸看完这篇了,虽然不怎么明白,但感觉"很专业",我得细心收藏....谢谢!

网友AL:
关于过冲引起的定位不准,速度越高过冲越大。
你期望用电眼检测到信号然后停止吗?这显然不行,就算神眼也不行,因为电眼检测到信号有延时,信号被plc接受有延时,plc停止脉冲输出还有延时,这诸多延时是注定有过冲的。
我在定长裁纸机是这样实现的:先发高速脉冲,跑到快到色标5毫米转到低速寻标运行,寻到色表停止,这样过冲量可以接受。

网友AM:
学习中,长了点见识。

网友AN:
这个帖子好!

网友AO:
现在日本的编码器也是正余玄通讯方式了,脉冲方式的早淘汰了。用什么伺服,根据需要选择。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Y:
脉冲方式的早淘汰了?!———说得太绝对了吧!

网友W(2007-09-04):
脉冲方式的早淘汰了?!
恩,这个是趋势,不过完全淘汰还需要时间!

网友Y:
个人以为会缩减,但未必会完全淘汰。

网友AP:
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

网友AQ:
本帖好热闹啊,我看标题居然没看出来!

编码器的分辨率还牵涉到一个重要性能:电流环的响应特性。电流环是伺服驱动根本的根本。

欧系和日系,大家各有应用领域。就像汽车,你总不能让只需也只能买QQ每天用于上菜市场的顾客硬买一辆奔驰S350吧。

网友Y:
能否讲讲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如何牵涉电流环的响应特性这一重要性能的?

网友K:
"能否讲讲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如何牵涉电流环的响应特性这一重要性能的?"
我也不懂!!

网友AR:
同样疑惑一下,似乎电流环没有引进编码器反馈啊?以电流环的响应速度,引进编码器信号,会不会反被“牵制”啊?

网友Y:
作为电流环重要组成环节的矢量控制倒是需要用到电机转子角度,但是就大多数伺服产品的电流环分辨率和控制能力而言,恐怕也没有必要使用很高的电角度分辨率吧?
还是不解啊!

网友AS:
好不好,能用就行。国人都喜欢便宜实惠嘛!说着抵制日货,但是又要用日货,很头疼啊。国人要自强,别揣着一肚子东西,就是不放出来给国人分享,怎么能进步啊!

网友Y:
能揣在“肚子”里“就是不放出来给国人分享”的东西大概也不会是什么足以使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东西。真正的产品技术决不是可以揣着走的,没有大量的实践,验证、没有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技术永远也产品化不了!

网友AT:
大家都用什么伺服啊?最近在找一个品牌准备换松下A4系列,试了一下施耐德的,却总是烧坏控制器,不知是什么问题.
希望朋友们推荐一下.具体状况为:二轴直线运动.一轴质量170Kg,另一轴20Kg,单轴及合成速度100m/min.

网友K:
"却总是烧坏控制器"
烧坏控制器的什么部分?

网友Y:
100m/min!不知楼上的用什么传动方式,加减速如何规划的?制动能量如不能妥善释放,烧驱动是常事无疑!

网友AU:
伺服本身有脉冲累积,不是完全跟随外部的指令,除非速度模式。

网友AT: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9-15 21:08:00 发表的内容:
  100m/min!不知楼上的用什么传动方式,加减速如何规划的?制动能量如不能妥善释放,烧驱动是常事无疑!
--------------------------------------------------------------------------------------------
同步带传动,齿轮齿条驱动,采用S型加减速,带制动电阻,奇怪的是烧的不是驱动器,也不是光电隔离板,而是控制卡.至于刘老师问哪一部分,就不清楚了,用的是老美的Galil控制卡.以前使用A4时没有问题,老外最快的都达到200m/min了,加速度达到1g,咱是望尘莫及啊.

网友K:
“用的是老美的Galil控制卡”
那多半是编码器信号输入口了。估计施耐德的,自身产生干扰比较大,对接地要求更高。

网友Y:
“同步带传动,齿轮齿条驱动”———干100m/min,做1个G,难点儿!

有光隔还烧控制器?有些奇怪,哪烧了?伺服功率多大?

网友K:
"有光隔还烧控制器?"
编码器接口为了保证响应,是没有光隔的。

网友Y:
原来如此!

网友AT:
谢谢各位.
现在100m/min下减速不能达到1g,加速可以.而在80m/min下可到1g

网友AV(2007-10-16):
不要跑题,我觉得SV的响应性和精度已经调的相当好了,控制器的指令频率不够才是关键.建议使用高性能的定位模块.
想省钱 又想效果好,怎么可能.

网友AV:
大家不要跑题 好不好,什么日本的 欧美的,都不是自己的 ,争的有意思吗?
用都用不好,理论一套是一套.
就本贴而言,SV的控制精度和响应性已经不用调了,控制器部分响应频率不够,建议使用更高的定位模块,使用Q系列的比较好.
想省钱,又想效果好.不可能的.
中国制造质量差 就是因为大家一味地考虑成本

网友Y:
“中国制造质量差 就是因为大家一味地考虑成本”———其实这也折射出国人的生存空间和状态。

网友AW:
哪位知道裘工的论坛吗
怎么最近这几天没有看到真晕呀
或者提供个电话给我

网友AX:
下面引用由请你吃饭在 2006-7-28 19:21:00 发表的内容:
  弱宾:“没有告警,高速时好象刹不住,随速度不同位移不同,电机转速目前为2800转/分”
这个现象可能跟…
--------------------------------------------------------------------------------------------

网友AY:
真是太好了.这几天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还以为跟PLC的响应速度有关呢,原来不是这么回师

网友AZ:
精彩,是多懂得了一些

网友H(2007-11-19):
 精彩 精彩 精彩 精彩 精彩 精彩

网友BA:
FRA500变频定位力刹不住,与定位马达的特性和刚性配合不好有关,
最好能用软件配合,不知道有没有软件

网友BA:
需要调节刚性与机械配合不有一定关系

网友BB:
专业,顶起来!

网友BC(2008-03-09):
长见识了!

网友BD(2009-02-24):
好贴,留下个脚步!

网友BE(2009-07-01):
我对楼主的问题,我深有体会的,我2008年做几台自动控制设备,在高速中做了预减速,高速100K减成3K到位置,现在它的精度在正负10丝

网友BF:
把相应的加减速时间调的长一些,要不就把响应性调的高些,或者把伺服参数中的位置平滑曲线设的长一些

网友BG:
建议把位置,速度,力矩曲线或实际测量波形发出来。不要试来试去,最好根据试验结果去分析,一般都是很小的问题。

除此,不要轻易去评价日本和欧美的。日本也有自己高档的运动控制系统,特别是日本的5轴数控系统(你可以去看看别人的水平)。我是在做驱动器和运动控制系统研发的,感觉我们的距别人的差距很大,不是差在伺服驱动器上,而是整个系统: 机械(高精度导轨,丝杆),反馈系统,驱动系统,测试系统,整个系统的热,震动,配合等等设计,还不要说可靠性,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且大部分都要买别人的。

很简单的课题,要做一个长期绝对精度为1um的XY平台(还不是加工精度),国内能做到的有几家?

革命尚未成功,大家仍需努力!要静下心来去追赶,超越别人。

网友BH:
刘帮主,沈阳老宋是真正的专家!我就是设计,研发伺服驱动器的,不同的位置传感器方案都作过,可以这么讲,你的位置传感器信号最终以数字形式参与运算,对性能的影响都是一样的道理,数字量只有一个特征:数据长度。没什么可讲的!

网友BH:
做个加减速就可以了,谁说日本的就不是真正的伺服,开玩笑呢,我们这方面比日本人厉害?

网友BH:
电角度的分辨率对电流环的性能到底有如何的影响? 作为数字控制而言,电角度分辨率和环路运算周期,CPU运算数据位数,PWM的周期,其时钟周期(分辨率)共同对电流环的控制性能产生影响。太高的电角度分辨率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在运算中,由于数据位数有限,高分辨率会被截断,抹去高分辨性能。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对电压矢量的精度控制,所以,而电压矢量产生是基于伏秒平衡原理的比较PWM信号产生的,因此,通过电角度计算出的比较时间,其分辨率只要和PWM时钟周期的分辨率想匹配即可!而且实践来讲只会比时钟周期低。

网友BH:
例如,pwm周期是8000个时钟周期,最终得到的比较时间保持在0 ----8000个周期这样一个量程,并且能有2,3个周期的以下的区分度,就合适了。

网友BH:
在控制理论上,大家一般好像有这样一个认为:对于一个连续系统,当使用离散控制时,当离散控制的用的信号分辨率无限高,控制周期无限小时,理论上的控制效果和采用连续控制的一样。但是也听说存在这样的系统,当到达一定程度后,提高分辨率,减小控制周期,反而会出现和连续控制完全相反的效果,这样的系统,不知道数学上到底是稠密集还是稀疏集呢。

网友BI:
对:麦克疯 关于日系伺服(三菱、安川、松下、富士、三洋之流)都应该有这个毛病:因为码盘是光电码盘,反馈的是不连续的脉冲信号,驱动器无法在没有脉冲的时候确定伺服电机的状态,所以总是有过冲、回爬定位的现象,在要求定位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
但严格意义上讲,小日本的伺服就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产品,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伺服(各位不信可以去看看伺服的定义)!什么调节PID、刚性之类的参数确实可以改变一些运行特性,但永远改变不了原理性上的缺憾所带来的抖动(定位不准)!
欧洲伺服就没有这个问题,比如伦次、白格拉、施耐德、老的西门子、力士乐等等,但价格绝对要贵,因为你买的是真正的伺服,而不是那种逗你玩的产品!顺便做一下广告:我卖施耐德、百个拉伺服,绝对好价钱!呵呵!
内容的回复:讲的很好

网友BJ:
留个记号,有时间再好好看

网友BI:
对:沈阳老宋 关于今天到这里,看到如此热闹。好!绝对的好!老宋也来趟趟这个混水,先谈谈对上面几位高手言论的看法。
1,先说说钟秀斌先生,
    钟先生以前给我的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啊,应该是比较客观,比较专业的,怎么能因为“我卖施耐德、百个拉伺服,绝对好价钱!呵呵!”就得出“但严格意义上讲,小日本的伺服就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产品,”“是那种逗你玩的产品”,你就不怕“日系伺服(三菱、安川、松下、富士、三洋之流)”联合起诉你。呵呵。实话实说,你可以发表你的观点,但是,你下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明你是一个说话很不负责任人。对自己不负责也就罢了,对客户不负责就不太好,对吧。
2,在说说麦克疯:
    “在驱动器设定好的减速曲线里稳稳的停下来,而不过冲!现在小日本的伺服不能做到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伺服也是有目共睹的”运动曲线(包括减速曲线)应该是在上位控制里设定,而不是在驱动器里设定,决定伺服工作状态的是伺服3个环的控制,伺服速度控制方式与位置控制方式,驱动器完成的工作不同,效果当然也会有差别,但绝对不是象你理解的那样,要知道,日本伺服现在也买到欧洲,一样也是编码器的,欧洲伺服也同样有编码器选项,如果你喜欢,同样可以选用带编码器的欧洲伺服。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既然您承认自己外行“依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您还有什么权力下结论?外行人下结论是不是也是一种及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你要想与刘帮主讨论伺服,最好还是先将外行变成内行才行。否则,外行对内行,你只有请教的权力。你如果不这么认为,我也没什么办法,至少我是在这样做。你说你也卖过伺服,我真的怀疑买你的伺服的人,他们怎么使用,或许他们是内行,不需要你这个“外行”指导,你只要负责收款交货就OK拉。
3。至于正余玄与光电编码器问题,帮主已经说得很清楚,没什么好补充的。至于伺服定位精度调整,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与经验的,速度,位置响应与过冲,震动。永远是矛盾的,关键是你如何找到一个平衡,负载惯量匹配与伺服调整是绝对有关的。这些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的。楼主的问题如果机械状态与电机选型没错误,那问题绝对在于参数的调整。只是这个调整对楼主来讲,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以楼主的能力,可能未必能调整好。
4。最后说明,老宋卖欧美伺服(BALDOR),也卖日本富士,安川。欧洲伺服贵,肯定有贵的道理,但绝对不是一个编码器决定的。日本伺服便宜也有便宜的道理,这些都是决策者讨论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销售与技术支持的人能决定的。我们在讨论日本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不要用"小日本"这个词,我们是泱泱大国,我们每天都在用日本的汽车,家电,工业控制产品,甚至服装,饮食等等产品,我们在说"小日本”的时候,不感觉脸红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BI:
引用 网友BH:
关于做个加减速就可以了,谁说日本的就不是真正的伺服,开玩笑呢,我们这方面比日本人厉害?

这些军工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差的啊!我见过国内一家军工生产的轴承有米粒大小,你说能做出这样的产品,我控制做的差吗?

网友Y:
高性能的伺服,没有电机力矩平稳性的支撑,没有高精度电压矢量或电流矢量的控制效果,没有高解析力的速度反馈和宽调速范围,一切都会显得羸弱。

网友BK:
想问一下。我要通知控制3个电机以及一个舵机。并且需要反馈。用什么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BL(2009-11-29):
 都 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BM:
难得认识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BN(2010-03-13):
都是一帮牛人了! 顶一个!

网友BO:
虽然事搁4年,但是帖子真的很好,我知道学了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BP:
我觉得,把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加个DOG点就行了,我是做机加工的,加工一个零件,不能总有快进速度,通常是在靠近工件前快近,靠近工件后采用工进速度(也就是加工速度,这个可以放慢),定位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能要求伺服高速定位的,这里有个惯性作用!

网友BQ(2010-06-05):
好帖,学习了,也要挂个名。

网友BR:
这老帖真是耐人寻味。

网友BS:
对:yzj7518 关于关于过冲引起的定位不准,速度越高过冲越大。
你期望用电眼检测到信号然后停止吗?这显然不行,就算神眼也不行,因为电眼检测到信号有延时,信号被plc接受有延时,plc停止脉冲输出还有延时,这诸多延时是注定有过冲的。
我在定长裁纸机是这样实现的:先发高速脉冲,跑到快到色标5毫米转到低速寻标运行,寻到色表停止,这样过冲量可以接受。
内容的回复:

用光纤做计长起始信号, 无论采用日系,欧系控制均能达到定长标准,我记得我们公司的定长设备有采用这两种的,而且伺服功率要匹配.
,

网友BS:
对:刘岩利 关于"有光隔还烧控制器?"
编码器接口为了保证响应,是没有光隔的。
内容的回复:

用75175 驱动芯片,也相当于光藕啊

网友Y:
线驱动和线接收芯片并不具备电气隔离能力,无法起到相当于光耦的隔离作用。

网友BT:
都是高手!为什么我没早看到这个精华贴?!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很惨重!不过话说回来了,惨痛的代价也是一笔财富啊!还是直流伺服好啊,大多不用这种控制方式,通过RS232,canopen通讯,上位机编程,驱动器内部做运动轨迹规划,即使高速过冲一点也给你拉回来!

网友BU(2010-07-07):
滞留脉冲太大了,滞留随速度上升而增加,加快位置环可以减少滞留脉冲数。或是用位置前馈!

网友BV:
谁能讲讲插补的详细介绍啊!

网友BW(2010-09-24):
很精彩的贴子,哦,起床啦!

网友BX:
看了,半明白,把糊涂。
其实看这种帖子,自己底子不好,看得不是特别懂。
那位高手愿意推荐一个好的资料啊?

网友BY:
  0 0....   收藏先...估计快用到拉

网友BZ(2010-12-16):
建议用一下日系“IAI”DS-系列的控制器看看怎么样?

网友BZ:
建议用一下"IAI”牌子DS-系列的运动控制器看看怎么样?可以定位准确。

网友CA:
好 贴!来顶一下!!!!

网友CB:
我们公司做的很好啊,我们是做色标定位的,不错还好用了。不知楼上是做什么定位

网友CC(2011-01-17):
太精彩了

网友CD(2011-05-15):
应该是上位机控制的问题

网友CE:
你的PLC发的脉冲没有带加减速的吗?我记得有的PLC发脉冲的指令有带加减速的功能啊

网友CF:
不要吵了,合适的运动曲线,最佳参数调整,一般定位都能解决了!!!!

管你是欧洲还是日系的伺服,又不是造导弹!!!除非惯量,力矩匹配不好!!!!!!!

选型非常关键,如果低惯量负载高频定位,选了个大惯量伺服当然就不好用了。

网友CG:
受益良多,实在太精彩了

网友CH:
就你这小小的演示程序就能演示出日本的伺服电机有问题,那人家的东西还怎么还卖的出去,你首先要想想自己的问题,

你所谓的电眼到位停止,你应该知道电眼输出是有频率限制的,还会有延时 ,也就是说当有工件接近电眼,电眼输出信号到PLC是有一段时间的 PLC本身程序处理也有时间

网友CI(2011-09-19):
高手云集,不能错过。

网友CJ:
楼主采取的定位方式的错误。就是电机有制动器同样也不会达到效果必定过冲,太过于简单。在此方式需要使用减速方法,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采用编码器。减速编程PLC和C语言差异,PLC是固化模型,而C语言是灵活的,这就是PLC语言和C语言编程最大的差异。采用日制、欧制伺服并没有区别!关键是PLC编程的固化模型是不是有到位前有这个减速过程。因为是固化模型可以说是无法做到。C语言就完全不同根据需要可以灵活的编程。表面上看日制伺服做不到,而欧制伺服做到了。实际上日制、欧制伺服效果是同样的。差异在于使用PLC的编程语言不同。欧制PLC有些比较复杂的程序可用C语言编程。

网友CK(2012-07-05):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CL(2013-08-22):
学习 了,我也对私服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CM:
除了传感器讲的深入点,其他的都是略加涉及、浅谈而止,到底是不愿讲还是没弄明白,不得而知。

网友:
欧美伺服和日系的区别,你翻翻说明书的参数列表,如果你有点技术底子,就会有点概念了。

网友CN:
04年的帖子现在还这么火,运动论坛我刚来,也写2句

1.凡是涉及高速高精度控制,伺服原点,或定位点,避免用光电光纤这类传感器,尽量利用伺服编码器0脉冲,光电只能作为近原点和限位开关,而哥们你的现象跟光电关系很大

2.高精度控制用FX?1-200K,能玩啥,可采用位控模块,另外为了防止脉冲受干扰等复杂因素,采用总线方式(CC-LINK,DP,EtherCAT等)

3.不要轻易怀疑厂家,人家出道时,咱们还不知在哪穿开裆裤撒尿和泥吧呢,无论是哪个国家,技术探讨,无国界,尊重前辈是最基本的技术素养。

4.不过还希望各位支持国产运动产品,本人从事国产伺服变频器推广,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QQ1647674321

网友CO:
好东西,留个名,日后再细细看!

网友:
说下自己的看法哦   我的意见是要有基准原点。在原点的基础上走多少脉冲开始减速,在走多少脉冲正好到目标位置,这样绝对不会过冲了  定位也准。用电眼来确定停止的位置是欠妥的。因为电眼本身不稳定。会受电压和震动的影响。纯属个人看法  欢迎大家和我交流  我的QQ1169479588  接受新手咨询

网友CE(2013-09-22):
留个名  日后再看看

网友CP(2014-05-28):
看了各位大师的评论收益颇丰!我是做机械的,我们用的是三菱Q系PLC,台达的伺服,4组传动,要全部同步,中间2组是皮带,前后是滚轮,我们设定好齿轮比后保持同步,但有个问题,就是你们讨论的问题,设定的速度是每分钟15米,用脉冲做定位,也是有时准,有时不准。哪位高手可详细指教哈!(问题解决可保持合作关系13972206045)

网友CQ:
本公司专业从事电路板·电路·贴片机·变频器·PLC·触摸屏·工控板·仪器仪表·伺服器·驱动器·马达·主轴等销售以及维修有一批技术过硬的高素质工程师,配有进口集成电路在线检测仪、示波器等仪器,对各行业的机电产品进行全方面的检测与维修,合作伙伴包括比亚迪汽车,华天科技以及福地等。电话:15917387902  QQ:1602051461  座机:0769-89099828-803 联系人:揭先生

网友CR:
做设备不考虑惯量等基本设计参数,算什么 狗 屁 设计人员

网友CS:
引用 网友G:
日系伺服(三菱、安川、松下、富士、三洋之流)都应该有这...

请教下  就算你编码器是连续的  你的驱动器控制难道不是离散的????

网友CT:
这个武林大会有意思。学习学习了

网友CU:
“定位”一定先要减速,但难点就是“减速点”的确定;因为会造成“重复定位精度”很差!建议楼主拿个“数显表”打一打。

网友CV:
加减速时间的是在出现跟随误差需要补偿的时候使用的,不是规划运动曲线时使用的

网友CR:
我一直都是用三菱的QD75P系列驱动,根本不需要考虑,只要在GX WORK2里面设定一下就搞定

网友:
我们用于弹簧机上的伺服,老是起亭也没什么问题。加大再生电阻或者功率吧

网友CN:
先加个制动电阻,惯量大,速度快刹不住,很正常

还有你搞那玩意啥子中断停止?估计问题出在这里,伺服刹车有自己的方式,你选个紧急停止,不要自己写中断,不靠谱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CR(2014-07-04):
那个鸟人“麦克疯”完全就是八国联军的欧洲人留下的后代杂种!

什么狗屁原理,欧美人的东西,尤其是西门子的东西,除了价格超贵,而且在中国大肆行贿扰乱中国秩序,还剩下什么??

你们为何不支持国产???

网友CW:
用PLC发出脉冲输出指令或定位指令,配合伺服驱动器带动伺服电机,精度可达0.01mm。电眼控制几乎没有精度。

网友CX(2014-10-17):
请教各位;我有一套三菱J4系列的3KW伺服提升系统;

  配置如下:

  1、伺服放大器MR-J4-350A、伺服电机HG-SR352

  2、PLC  FX3U-80MT/ES-A

  3、机械臂传动为直径100 模数2.5齿轮和齿条垂直受力传动;

  4、机械臂垂直负载250KG;

  5、提升节拍和距离7秒800mm;

  6、提升时间间隔10秒提升一次,后10秒下降一次。明天工作15小时;

  注: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工作一天后,其机械臂停止点有向上移位5-10mm的定位不准现象。但是触屏的显示数据正常(无变动);经过人为再次修整触屏数值,机械臂再工作一天,械臂停止点又有向上移位5-10mm的定位不准现。还是触屏的显示数据正常(无变动);此问题已经连续出现5天,(特别说明:机械臂停止点移位不准现象还有时是向下出现位移不准现象!!!)

          特请教各位大师,如能帮助解决问题定有回报!

              坛外回复:506050451@qq.com

网友CY:
必须的顶,让大伙长了见识

网友CZ(2015-05-01):
好贴  好贴  受益匪浅啊

网友DA(2016-03-23):
好贴!增长见识了!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DB:
這個帖子都有十多年 參與他的討論都快十年 許多老友都消失在論壇 感嘆

网友DC(2021-08-24):
看各位大神的评论,更加觉得自己水平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