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cpm1a怎么编一个24小时时钟?

楼主(2004-06-05):
求助:omron cpm1a怎么编一个24小时时钟?

网友A:
用间隔定时器指令编写一个1000MS的中断程序,若设D0,D1,D2分别为秒,分,小时,则再用比较指令进行+1或置零的操作,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精准的时钟。本人已在多台设备上使用,非常好用。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计数器进行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7-06):
把程序拿出来看看啊

网友D:
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E:
大侠
能 上传个 实例吗?

网友F:
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G:
定时器和计数器可以实现在..这么单..还用问~~

网友G:
LD X0 OUT T0 K600 LD T0 AND NOT CO OUT CO K3600 LD C0 OUT Y0

网友G:
上面的..错了..例如这样`~ LD X0 AND NOT CO OUT T0 K600 LD T0 OUT CO K3600 LD C0 OUT Y0

网友G:
LD X0 AND NOT t0 OUT T0 K600 LD T0 OUT CO K3600 LD C0 OUT Y0

网友H:
就这简单?

网友I:
OMRON有1秒时钟,用其计数即可(或“加一”指令也可)

网友J:
同意老工控的想法

网友K:
用1秒的脉冲会累计出很大的误差,最好1分钟的脉冲也要
用

网友L:
定时+计数,不过PLC计时有偏差

网友M:
内部有时钟的,AR位

网友N(2007-08-06):
同意"海上一帆"的做法

网友C:
CPM1A 怎么会有内部时钟呢?

网友O:
具体点 大虾

网友I:
“大虾”可别出来,出来也让你给吃喽

网友P:
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合用可以的

网友Q:
用中断处理比较好

网友R:
系统提供的时钟脉冲和用中断做出来的精度差不多,我实验过,所以只需用系统提供的时钟脉冲即可,但再高精度的时钟脉冲经过长年累月的累加误差后都会有可察觉的时间误差,所以程序中应该有时钟修正的程序.如果操作人员勤快的话甚至直接用TIM指令做时钟脉冲加时钟修正程序都可以满足一般使用精度.

网友S:
用2A型号所有问题不就迎刃而解
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T(2007-10-30):
这个CPM1A没得时钟功能吧,我要是想设个年月日时分,到所设时间能输出个信号怎样写呢,用啥指令呢?哪位大师能回复呀,谢啦!

网友U(2008-03-07):
是啊!这么简单的问题呢!PLC的定时器可以定时9900S呢有1百多小时了吧!!

网友V:
用国产海为Haiwell PLC的TIME时间开关指令可非常方便的实现周一~周日的时间段控制程序(星期几可选择,可设定;时间可设定)

网友W:
OMRON有1秒时钟,用其计数即可,只要你的程序循环周期小于1秒,就很可靠。弱点:停止运行(断电)则时钟停滞

网友X(2010-08-15):
我不会穿梯形图 不然就可以给你看了

网友Y:
我又实例,读取系统时钟方法,要的话留下邮箱,     我传给你!

网友Z(2011-09-06):
对:miy_gongkong 关于

我又实例,读取系统时钟方法,要的话留下邮箱,     我传给你!

内容的回复:

大虾我也想学编,omron cpm1a24小时时钟程序发我好吗?QQ邮箱654656269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同意老工控的想法

看了大家的建议,真实学习了,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方法,个人觉得老工控的建议很好。

网友AB(2011-10-21):
我也想学习下.先谢谢了.     594438390@qq.com

网友AC:
学习了,多谢了!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