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2.2KW变频器谁修过?

楼主(2004-06-05):
谁家有西门子420,2.2KW变频器的电源板?请留电话1旧的也可以。 西门子MDV系列变频器75KW炸了两个模块,驱动板三路20V输出有一路损坏,Y7P稳压管损坏,驱动板Y4P有3只损坏,更换以上配件测量输出(不接模块的情况下),测量输出侧电压平衡全是4.6V,A7808A三路也正常,但机器一启动就报F231不知这是何故?用示波器测量HCNW4506输入没有脉冲信号(HCNW4506是全新的,所有输入侧都无脉冲信号),电容也换过了,该如何修理?请各位仁兄帮忙,在下有礼了!多谢! 注明:开关电源5V,15V都正常。

网友A:
你模块没装吧!不装是这样的。 也可以给你维修,只要拿驱动板来就行。 联系电话:021-64831519 张工

网友B:
也可以给你维修,只要拿驱动板来就行。   联系电话:021-64831519 张工

网友C:
2.2KW 上的什么坏了,我想不用费劲去买一块吧,联系电话01357531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