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的web发布

楼主(2004-06-05):
我按照力控的帮助制作web发布。Web服务器设置完成后,运行通信组件中的Web Server程序来启动Web发布服务,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装了IIS5.1的缘故,力控提示不能启动web server,我现在需要使用iis,请问是否可以使用IIS作web server发布?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做?谢谢各位了:)

小魏!

网友:
方法有三: 1、更改IIS的默认端口(启动IIS,右键点属性-端口) 2、自定义Web主页 力控提供了一个名为DrawCom的ActiveX控件。用户可以在自定义的Web页面(HTML文件)上插入该控件,然后通过IE浏览器访问该Web页面以浏览力控工程画面。关于控件的内容请参考本手册第十四章。 3、如果使用其它厂家提供的Web服务程序,必须在“Web服务器配置”中正确指定Web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