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ingview在XP下和VB的DDE通讯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04-06-06):
最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XP操作系统下,组态王(KingView)和VB的DDE通讯有问题,数据开始时候能从VB传到组态王一次,后来不是传不过去就是传的不完全 谁知道怎么解决吗?告诉我谢谢,:) 我的信箱ygf111_2000@sina.com

网友A: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怎么做的?

网友B:
DDE该换成opc了,kingview即是客户端要是服务端 VB只要写成OPC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装了98就好用了,晕死 XP的DDE客户端有问题,就没什么补丁可以解决吗?? 没大虾知道吗?

网友C:
用2000撒,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