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4-06-06):
请教!在VB6中,如何把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储存,储存到一个二维数组中如何?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把列向量赋值给一个二维数组的一列呢?

网友A:
一般采集卡的采集函数都把采集数据存储在一个一维数组中。 从代码效率上看,系统对多维数组的处理在底层上还是转化为一维数组的。因此,将数据放在多维数组中,只是对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有帮助。在高速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场合,建议还是存在几个一维数组中较好。可以提高代码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