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6-06):
最近在调试一台FUJI45KW的变频器,输出带22KW空载电机. 当载50HZ运行时输入输出电压都是380V,但测得变频器输出电流大约16.7A,而变频器输入电流才2.3A,这是怎么回事?按能量守恒角度好象说不通啊.另外,变频器面板显示此时输入功率大约1.5KW,这又是怎么得出的啊.. 希望有人可以帮我这个忙,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有的仪表测量值不准!

网友B:
是输入电流!

楼主:
变频器输出电压可能测量不准,当输出电流测量应该事准的呀

网友B:
因为空载吧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不是应该和输入电流差不多?

网友B:
不一定的

楼主:
是不是可以具体给我解释一下,如果不麻烦的话?

网友C:
有一惠丰针织专用变频器,上电后正常,起动后跳“oc"即过流。曾用替换法查为模块有问题,测P,N与U,V,W端的电阻呈二极管特性,请问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