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旋转马达和线形马达有何区别?

楼主(2004-06-06):
线形马达和旋转马达都是如何定义的?实际使用中有何区别?

楼主:
请大家给解释一下,有劳各位了

网友A:
输出的形式不一样。高速、高精度、低负载的地方(如平台),多用直线的,其它情况下多用旋转的。

楼主:
谢谢杰利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