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精确定位控制

楼主(2004-06-06):
本人现用深圳雷赛的步进控制器,最大可250细分。请问各位高手,在此细分时,可以每步精确定位吗?如遇到突然断电再启动后,还能保持原来的位置吗?如上述要求不能达到,请问还有别的步进系统能做到吗?或者要采用更高成本的交流或直流系统?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控制器细分的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与步进电机的运转精度关系不大,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要求,取决于控制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控制器的精度差别很大;可以说,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速度降的就越多。就定位控制而言,250细分,基本无意义。

网友B:
没错,我只用64的.如果想断电保持,只能用蜗轮组或超越离合器. 单向超越很容易实现,双向超越暂时没找到好的.哪位朋友可以提供双向超越离合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