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不同变压器并列运行(请教)

楼主(2004-06-0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厂有4台变压器并列运行,3台1000KVA与1台2000KVA的并列运行,电流分别是1500A,1500A,148OA,2350A,温升分别是58,60,60,80,阻抗分别是4.4,4.4,4.4,4.35,结线相同Y/Yn0,请问各位,那2000KVA的变压器有2000KVA的容量吗?假如没有,那么是多大容量的呢?

网友A:
现在2000KVA的变压器相当于1600KVA变压器在运行.2000KVA变压器单独使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