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不能与PC联线(自制的连接线)

楼主(2004-06-06):
求助:S7-200不能与PC联线(自制的连接线) 我自制一条S7-200连PC的连接线,但是却无法连上PC,不知是否为接线错误? 能否请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告知连接法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按照电气标准接线就没有问题阿。 就算买一个也不是很贵阿。

网友B:
难道说你想用PC的串口直接去连PLC的串口,不是这么天真吧?RS232和RS485怎么沟通?好赖转换一下嘛。

网友C:
至少得有转换啊

网友D:
S7-200串口为485输出,PC为232输出,你必须中间得有个RS232/RS485转换装置然后可通过用户自由口定义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