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不能与PC联线(自制的连接线)

楼主(2004-06-06):
求助:S7-200不能与PC联线(自制的连接线) 我自制一条S7-200连PC的连接线,但是却无法连上PC,不知是否为接线错误? 能否请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告知连接法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2004-09-14):
请注意:S7 200与PC连线应接至PC的485口(外加232 485转换器),至于连线方法在西门子S7 200的样本中通讯部分有介绍,我做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