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仪

楼主(2004-06-06):
请教什么是电位仪?有哪些生产厂家?谢谢

网友A:
有呀! 施耐德、OMRON、SIEMENS、松下、三菱、默勒、富士、和泉、ABB等等PLC、变频、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电机等所有以上品牌的产品 我们公司都有做到,只要是电器这方面的我们应有尽有。 这些应该可以用,很优惠的 请来电:0591-8302475 3757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