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电路设计

楼主(2004-06-06):
请教各位大虾: 我要做个电路,产生一个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脉冲信号,幅值低电平为-200v和高电平为50v,占空比由反馈电流控制,电流大,占空比小,占空比0-100%可调,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一方面,首先你需要产生-200v和+50v的直流电源,然后准备两个高耐压的全可控功率开关;另一方面,用普通逻辑电路(如TTL或555)做一个占空比0-100%可调而且频率可调的脉冲发生器;现在两头准备好了,最后只要采取点手段对接起来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还有个问题 +50v的直流电源正电压用功率开关可以通断 但是-200v的负电压呢? 用什么功率开关可以控制通断呢?

楼主:
还有脉冲占空比由反馈电压控制怎么实现? 谢谢斑竹!!

网友A:
1.负电压同样可以用功率开关控制。常用的功率开关有GTR 、IGBT等。 2.将反馈电压转变为电流,通过积分和比较电路实现占空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