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下载电缆的做法??

楼主(2004-06-06):
请教:   LG的PLC下载电缆的做法?? PC<--->PLC的那种   请发WFB1@21CN.COM   谢谢!

楼主:
有人会做吗

楼主:
大家没有图纸吗?

网友A:
DAQCHINA大虾,你的意思是不是SIEMENS的S7-200电缆可用于LG?

网友B:
RS-232:9COM---PC:2-PLC:3,PC3-PLC2,PC5-PLC5.OK

网友C:
各位大侠们:LG的程序下载线 PC PLC 2----------3 3----------2 5----------5 原厂的标价130,估计也就80拿下。 其实自己做就可以了!

网友D:
现在本人工作于沈阳一个变频器和PLC ,人机界面,伺服电机,沈阳附近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024-81962639,联系人:谭飞

网友B:
如果购买LG的PLC,同他们要一根就可以,不用买。

网友C:
沈阳LG指定代理 沈阳金星电气有限公司。024-23880006/7 如有需要希望能够到正规代理商店购买LG产品,谢谢!

楼主(2004-07-09):
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E:
请注意: LG有的PLC其一个九针D头是含两个通信口的, 不要盲目地2孔就是常规2。 详情应看手册。

网友F:
LG新的PLC如K200S、K80的232通讯口,一个编程协议,另一个是CENG协议,相当于内置一CENG模块,定义如下: LG PLC CPU RS232端口定义(9针母槽) 针脚 功能 针脚 功能 1 空 6 空 2 RD 7 SD(CNET) 3 SD 8 空 4 RD(CNET) 9 空 5 SG

网友B:
能否分开写?有点不清楚?谢谢

网友G:
你可以上www,lgis.com.cn上面资料很全

网友H:
随便用什么线就可以做了,包括普通的网线,找一对9芯针和孔的头子,2对3,3对2,5对5,接3根线就可以用了,我一直忘了带传送线的,随时做一根

网友I:
请教:笔记本电脑,只有15、25针并口,无法与PLC连接,怎么办?

网友J:
很简单!买一个USB转串口的电缆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LG PLC K120S/K80S/K200S(K3P-07AS,K3P-07CS) 中的9针串口,拥有2个通讯通道,一个是编程口,一个是RS-232C通信口。常规状态下使用计算机或手编器编程的时候是用编程口(LOADER)也可以连接上位系统 PLC 计算机等 2(RX)---------3(TX) 3(TX)---------2(RX) 5(GND)--------5(GND) 如果将PLC上的一个拨码开关(BUILT IN CNET)拨为ON的时候 就激活RS-232通讯口(LINK) 这是同时连接在这个口上的线可以连接一些设备或者上位机 PLC 触摸屏(上位系统) 4(RX)---------3(TX) 7(TX)---------2(RX) 5(GND)--------5(GND) 这时候,5是作为一个公共的GND连接的! 我想这样讲应该大家都清楚了吧!

网友J:
PLC 触摸屏   4(RX)---------3(TX)   7(TX)---------2(RX)   5(GND)--------5(GND) 这是LG modbus 通讯协议!这种通讯比较好!我一直用这种!很稳定!

网友C:
TO :忌 您说的这个并不是MODBUS协议。而是LG的RS-232Clink协议。 MODBUS协议是使用K120S侧面的485通讯口,然后通过软件中参数的通讯设置后,在程序中语句来实现的。 LINK协议是为了与上位系统通讯,如果有用户需要自己用VC、VB编写可以提供,因为LG这个协议是开放的。 谢谢!

网友K(2005-07-01):
PC PLC 2----------3 3----------2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