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M电机的温度保护电阻

楼主(2004-06-06):
哪位高手知道德国VEM电机内装的是哪一种热敏电阻(电偶)。

网友A:
可以这样检测:在没有损坏、工作正常的前提下,断电后用万用表量阻值, 1. 阻值基本为零——热电偶; 2. 阻值在 50、100、1000 附近——热电阻; 3. 阻值在几 K 到 几十 K ——热敏电阻; 4. 阻值在几百 K 到 几兆欧 ——集成电路(不要用太高的电压)。 另外也可以看仪表的输入部分电路,比较麻烦不细述了。

楼主:
多谢!已测得在常温下电阻为180欧左右,当电机温度升高电阻值降低。不知这是那种热电阻,特性曲线又是怎样。因为准备给电机配温度远程显示。

网友A:
通常热电阻为铜、铂材料,均为正温度系数,即电阻值随温度上升变大。所以你所述应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即 NTC 器件,但一般热敏电阻在常温下阻值都比 180 欧姆大,约在数千欧姆。   采用箔式铂热电阻如 Pt100 或者 Pt1000 埋入定子绕组中即可实现给电机测温的目的。

楼主:
是否有一种热敏电阻为:NTC820 电阻R25=820欧 如有,其分度表又是怎样的?

网友A:
替你搜了一下:   www.copel.com/dis/normas/montagem/ rda/pilar%20no%20poste/NTC820.PDF   可直接下载。。。。。但是——看不明白

网友B(2009-01-11):
我厂一台德国产变频电机不NTC热敏电阻后为何电机速度达不到要求低于正常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