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的模拟输出请教

楼主(2004-06-06):
各位大哥: 小弟现在在用VACON的模拟输出功能,但出现了一些问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我的变频器的频率参考是用的AI2,4--20MA。频率范围是30--50HZ。我将模拟输出功能设置为2=频率参考值。当我将AI2设置为4MA是输出频率为30HZ,但它的模拟输出为14MA。我一直以为这相设置是使AI2=AO1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在模拟输出功能中能不能达到AI2=AO1的?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A:
AO功能设为频率参考时,4—20mA对应的是0—fmax; 而你现在的AI的4—20mA对应的是fmin—fmax, 你可以修改fmin的值,也可以重新编写VACON的应用软件来修改丰富AO的功能。(我可以帮你写,但要请我吃饭:)) 另外,你还可以采用VACON的多目标控制应用(变频器内置的ALL-IN-ONE应用宏之一),把AO的功能改为(10=AI2或11=输出频率(fmin—fmax)),即可。 注意:改为11=输出频率时,只有在变频器运行后,才有你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