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485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4-06-06):
使用RS232/RS484转换器只能实现点对点通讯么?能否实现多机通讯?我是说,如果每台机器都是RS232接口,可否通过232/485转换器把多台机器连接起来,互相通讯,如可能,如何编址?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就是把232都变成485了,这样就是485总线了,就可以编址了。不过这样的话成本可是大大增加呀。

网友B:
泓格为这样的应用,这样的市场设计了752N的产品! www.icpdas.com.cn 产品:752N 你可以好好看看,相信你会有受益和启发.

网友C:
用研华的ADAM-4521。可以将多个232设备转换为485并分配一个独立的ID,连到一个485网络里

网友D(2004-07-30):
也可以用捷瑞的2103C 属于工业级产品,是国产的,但性价要高于台湾的产品!

网友E:
上海华文自动化系统工程公司生产的RS232-RS485转换模块也可以实现此种功能,属于工业级产品,自带AC/DC电源,自动识别RS485信号流向,内置600w/ms防雷击保护和15kv静电保护,隔离电压>1500V.性价比在同行中是最好的.欢迎登陆http://huawen.net.cn/或来点咨询:021-54262637/32转106 找蒋祥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