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油流量测量

楼主(2004-06-06):
请问各位同行:测量焦油使用什么流量计较好?

网友A:
超声波或质量流量计,看具体参数。

网友B:
测量焦油使用ITABAR差压流量计较好,无论从精度,价格上,稳定性都很好!超声波的不稳定,而且价格贵,质量流量计更不用说了轻则十几万,重则几十万。详细资料:http://www.silkroad24.com/intra/product.htm

网友C:
楼上老兄有点危言耸听,楼主可以告诉我您的联系方法吗? ligang126@yeah.net

网友D:
没有说明温度和粘度,精度 诸位就贸然选型,有点不负责任。 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选用螺旋转子流量计(高低温皆可以,粘度高也行)。若选用超声波,必须核实粘度、流速,这对精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