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带制动器的伺服电动机的停止问题?

楼主(2004-06-06):
打算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来监测脉冲,PLC具体连接到哪? 关于不带制动器的伺服电动机的停止问题?用PLC怎么控制它的停机,可以直接断掉伺服-ON吗?如果想让伺服电动机停止一段时间后再自动运行,PLC的控制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A:
停止发命令信号就行了,断掉伺服-ON的信号,那电机就没有保持力矩了。

楼主:
用PLC的高数计数来监测脉冲,好吗?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网友A:
应该可以。你的码盘反馈多少线,转素多少

楼主:
停止命令发给谁啊! 具体哪个接口

网友B:
可以用P CLEAR 就是脉冲清零 伺服都有这个脚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如用的是三菱的PLC,直接置位Y0、Y1脉冲输出停止继电器M8145、M8146即可。

楼主:
用的是松下PLC,松下MINAS-A系列的交流伺服电动机。

网友D:
Servo on不能用来停止电机。它只是表示电机暂时失去控制。要停止电机必须输入为零,闭环只要主电源存在,位置就能保持。可以用INH来禁止输入。

网友E:
请问各位,,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F:
请问各位老师,三菱的伺服系统中,让伺服运行一定长,运行中故障时ad75如何停止mr-j2s-100a,复位后继续走完剩余长度。 谢谢

网友G(2004-07-14):
停止脉冲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H:
伺服阀原理

网友I:
你用的是松下FP0吗 我也在做这个实验呢 其实接线很简单的

网友J:
直接用开关伺服-ON的方法来启停电机不好,一般有三种方法:1,不发脉冲;2,用"脉冲输入无效"信号控制;3,关断伺服-ON

网友K:
fx2nPLC怎样复位和启停步进电机(2相),还有司服电机,请高手帮忙,

网友K:
怎么没有人能回答上面的问题,真遗憾! 我也碰到过,请那位高手赐教,FX2N(MT)怎样来控制步进电机(2相)的启停及复位。

网友L:
松下伺服有个脉冲禁止端INH,就应该用他起停电机,标准用法,绝没问题

网友K(2004-08-15):
我用的是三棱FX2N(MT)控制的是四通的步进电机(二相),怎么确保在每次启动或按复位后步进电机能回到原始位。

网友M:
各位大虾,好。我在用fx2nplc,里面有一个指令我不懂,请各位大虾指教。SFTL MI M5 K3 KI.多谢。。。。

网友N:
是M1, K1吧。 如果是就很简单了。 SFTL是左移指令。 每次条件满足时(从off变on时),M1的值赋给M5,M5的给M6,M6的给M7,M7的移出(不管它)。 即每次变On时,M5~M7左移一次,M5补M1。

网友O:
不用定位模块直接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定位起停可以吗?

网友P:
松下伺服MINAS-A还好用的,我经常用松下的FP2系列或FP SIGMA系列PLC 对其控制,它的position,high counter,pulse/sign and cw/ccw,go home,limit protect,deviation counter clear等。 GOOD!

网友Q:
这要看你的控制要求,用FX1S、FX1N只能进行简单的一速定位。

网友R(2004-09-22):
plc控制servo,不用定位模塊也可以

网友R:
plc控制步進電機也容易

网友S:
各位朋友,让SERVO MOTOR停,不发脉冲,给出停止信号不就OK了吗?难道会有什幺问题,一般情况我们的外部静态剎车是常ON的啊,紧急停车的时候才强制抱死,有动态剎车嘛,你用的是哪家的马达?它会掉下吗?不知楼上有位朋友的FX2N控制SERVO MOTOR有没有用1PG? 要监测脉冲,FX2NPLC不加高速单元好象不行,因为SEVOR MOTOR在3000r/min的时候,你乘上编码器的分辨率,PLC应该会报警. 很高兴和大家讨论问题,有什幺问题尽管提,工控网有很多高手为大家解答,只希望大家把问题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T:
本人刚接到3台湾钮扣切片机,原来由无极调速控制送料速度和飞刀速度产生的毛病钮扣坯经常有厚薄不一的情况出现,请问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来改变厚薄不一的情况.有兴趣的合作,请发e-mai;chenmulin12345

网友S:
请问你切片的速度是多少?用无极调速多多少少会不稳定﹐你是要改造还是重做机器﹐有意的话发个MAIL来说明一下情况和要求﹐最好附上简单的系统框图﹐可以帮你研究研究﹐当然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U:
关于不带制动器的伺服电动机的停止问题? 方案:PLC+Electromem低成本驱动器+maxonDCmotor高精密电机+maxonGearbox精密减速箱 功能特色:即停。 实例:手机生产线、电子部件馈进器。

网友V(2004-11-06):
侍服电机在制动时有较大的声音,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W:
先在驱动器里面设定定位参数,若你的驱动器有多个位置模块,则可用PLC选块运行的方式来控制.但要注意:PLC的扫描时间千万不要高于驱动器的处理周期,要不然会出错!

网友X:
各位老兄: 我用的都是松下的一套伺服系统来做数控机床的,好像用不着考虑刹车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弄清楚这种电机的原理。

网友Y(2005-01-26):
各位大虾好! 伺服位置编码器是差分输出,如何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请指点 迷经,不胜感激!

网友Z:
To 小河: 加一片26ls32的集成电路,不要忘了终端电阻220

网友AA:
用松下FP0只需将H8送进DT9052里就可以停止脉冲的输出,刹车效果如何就要看外部负荷了。

网友AB(2005-03-19):
请问各位工控界大虾: 本人已经使用步进电机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都是开环控制,所以精度有限,如果加编码器的话实现闭环控制,怎么为plc编程(lg-k120s) 请赐教!不盛感激

网友AA(2005-04-21):
有难度.建议看一下西门子S7-200的手册,附录里有程序流程供参考.

网友AC:
大家好!请教三相交流伺服电动机1PH7105的制动是如何控制的? 它的驱动模块是6SN1118-0NJ00-0BA2,编码器是RESOLVER 1 SPEED

网友AD:
DZG1干式单片系列 DZG1干式单片系列电磁制动器通过优化设计、与同类产品相比,体积小,力矩大。产品结构简单、安装方便,适用于多种机械的制动、定位。该产品功耗低,电气性能可靠、经久耐用。与其他系列相比价格较低,过电压启动可以使力矩建立时间大为缩短。要求励磁电压95VDC、170VDC的用户需专门定货

网友AE(2005-10-05):
小妹是新手上路想请教各位高手大哥:伺服电机的简单原理及常用型号多谢啦!

网友AF(2006-04-17):
请问有10r/s以下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AG(2006-08-02):
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可以无极调速吗?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AH:
不 要轻易使用S-ON来起停电机,最好是用输入信号来控制

网友AI(2010-06-08):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如用的是三菱的PLC,直接置位Y0、Y1脉冲输出停止继电器M8145、M8146即可。

网友AJ(2010-10-20):
我用S7-200,Q0.0发脉冲,用I0.1作为触发,当I0.1被按下,Q0.0输出高速脉冲(高速脉冲)。当I0.1松开,Q0.0被复位。伺服是用松下A4系列。可是当我松开I0.1时,电机速度降了下来,可是还是以一定的频率在转动。无论我把PLC拨在STOP状态,还是RUN状态。要使电机完全停下来,只能断“使能”或把Q0.0的连线断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K(2011-04-20):
请教三棱A2USCPU怎样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需不需要配驱动模块。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L(2017-08-04):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是三棱FX2N(MT)控制的是四通的步进电机(二...

用原点回归指令

网友AM(2017-10-09):
回复内容:是断电释放的声音吧?声音持续时间长吗

引用 网友V:
侍服电机在制动时有较大的声音,请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