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凌华9112卡的问题

楼主(2004-06-07):
请问9112卡的两路模拟输出只能是电压吗?不能是电流输出吗?如何操作呢? 还有那16路模拟输入可以是电流吗?谢谢

网友A:
PCI-9112的D/A只支持电压输出;16路A/D可以接电流信号,但需要在模拟输入通道的前端并联电阻。

楼主:
如何并联电阻,知道的朋友能否详细告知呢,多谢

网友B:
就是将电流加在一个高精度电阻上,再将电阻两端的电压引到板卡中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