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需国产直流调速系统

楼主(2004-06-07):
国产直流调速器哪家好,或组合的可控硅模块与触发模块。 现急用,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请问,直流调速器和 用于速度控制的伺服控制器 有什么区别? 能相互代替使用么?

网友B(2006-12-23):
襄樊智邦电气控制有限公司有二十多年直流调速控制器生产经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公司,TEL:13986398989

网友C:
太平鸟问的代换问题,我认为不能代换。

网友D:
可供触发控制板,主电路自己配.发E-MAIL说明书。
1\可控硅三相半控移相触发控制器
该控制器配合相应主电路直接可构成三相可控整流电源,不需附加同步变压器和其他电路。可触发各种规格可控硅,具有软起动和电压(或转速)调节器及闭环环节。广泛用于直流调速及其他可控直流电源,使用十分简便、可靠。
一、原理图
一、应用实例
1、三相半控桥式整流,驱动220V直流电机
2、三相半控桥式整流,驱动400V直流电机 3、三相零式(半波)整流,驱动220V直流电机
三、使用说明
2\双闭环三相全控移相触发控制器
3\单相半控移相触发控制器

网友E(2007-04-10):
www.dianyuan.diytrade.com

网友F:
辽宁省的沈阳市工大的可以,,但不有电话,,
是赵教授开发的,,
数字式,抽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