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4-06-07):
小弟做一个项目,正在选型,要求对伺服电机的动作进行位置控制,一种方案是选择三菱PLC+伺服电机,另外一种是使用带PLC功能的伺服电机或者伺服型变频器。 由于要求比较简单,只是负载正转半圈,几秒后再反转回原来位置(为了防止断电,使用了绝对值编码器),动作的启动停止用I/O点控制,同时用模拟量控制最高转速(不会超过1rpm)。两种方案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电机200w,3000rpm,减速比40,负载质量30~40kg,半径15cm

网友A:
我也在弄相应的内容,好多不清楚,需要大虾们指点。还有需要中文的资料,并带有英文翻译,不知哪位大哥有,或者能提供有关的网站。

网友B:
to 5499: 你好! 关于你提到的位置控制项目,建议你使用时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IMS系列伺服控制器,其本身集成有PLC的部分逻辑控制功能,利用系统提供的I/O点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启停控制;而且具有很高的位置控制精度;同时可以利用两路A/D通道进行模拟量输入信号的处理。也就是说你提的要求,时光的伺服控制系统完全可以做到。 如果你在北京,建议来我公司实地参观一下,眼见为实。 另外可以浏览公司的网站:http://www.thtbase.com/,下载中文资料。

网友C:
我有三菱伺服方面的资料,请电话广州市:13711618963.我目前也在做一个伺服项目,困难也有些,但收获也大。解决楼上的定脉冲没问题。 楼上的朋友可以用0点回归方式考虑,计算好脉冲数量就行。

网友:
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日本SEEK公司的内置PLC功能电机控制器AS-8XXX系列,速度范围:12.5PPS-100KPPS,另有独立四轴运动控制卡AS-49PC-4,速度范围:0.0023PPS-4.9MPPS,还有脉冲振荡器AS-8301,脉冲速度范围:50PPS-50KPPS,详情可访问www.seekgr.com.cn或来电:021-64297035

网友D:
我用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