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减速比和伺服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4-06-07):
我选择了3000转的电机,0.64Nm 减速比应该如何选择?是否40的减速比比25的好呢?

网友A:
如何选用理想减速机 尽量选用接近理想减速比: 减速比=伺服马达转速/减速机出力轴转速 扭力计算: 对减速机的寿命而言,扭力计算非常重要,并且要注意加速度的最大转矩值(TP),是否超过减速机之最大负载扭力. 减速机型号选择及注意事项: 适用功率通常为市面上的伺服机种的适用功率,减速机的适用性很高,工作系数都能维持在1.2以上,但在选用上也可以以自己的需要来决定: 要点有二: A.选用伺服电机的出力轴径不能大于表格上最大使用轴径. B.若经扭力计算工作,转速可以满足平常运转,但在伺服全额输出时,有不足现象时,我们可以在电机侧之驱动器,做限流控制,或在机械轴上做扭力保护,这是很必要的.

楼主:
多谢指教。 请问“伺服电机的出力轴径”和“伺服全额输出”该怎么理解?

网友B:
你可以把减速比再选大些啊,比如100,那电机的转素可以高些,这对保证电机的良好性能有好处。 如果减速机的最大输出为30Nm,而电机为0.64,减速比100的话,那么所能带的最大负载应该为30Nm;否则,当电机输出额定转矩时,减速机应该输出0.64*100=64,但由于其本身的最大输出为30,此时减速机过载,很可能导致减速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