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低压改造方案

楼主(2004-06-07):
高压3-10KV电动机怎么改变绕组连接的结构以适应中压380-1140V的变频调速啊???

网友A:
要是绕线式电机,可以用串极调速来改。

楼主:
我想最起码要用到一个变压器,先把3-10KV变为380-1140V与变频器对应,然后再改变电机的极间和极内绕组连接,有谁知道3-10KV电机的内部绕组接线方式啊?诚恳请教,有望高手解答,谢谢!!我的E:EQAT525·SOHU。COM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请斑竹帮忙!!谢谢!!

网友B:
无论低压电机还是高压电机它们的内部绕组接线方式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工艺上,高压电机绝缘要求高低压电机绝缘要求低 一般改压主要是改变内部并联支路或接线方式或增加并绕根数实在不行就只有重绕了

楼主:
有一个功率的问题,降低了电机的额定输入电压,要保持输出功率不变,肯定要增大绕组承受电流,这可以采取极内绕组并联的方法,但是要保持出力也就是转距不变,极数就不能改变,而定子感应电势又与U/F比有关,现在的情况是原来的3KV变为现有的1140V或是380V,而频率不变,虽然转子电流会加大,但是输出力矩够吗?希望高手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帮我解答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希望各方朋友帮助。在此先谢了,曾经听说有人怎么改造过,想弄明白。我想大家也都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是吗?

网友C:
难道非得这样改?想省人民币?这样改好的话就没必要生产中压变频了,不管怎样,你这样改造后肯定会有后遗症的!!!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没必要这样改,真想不明白,现在居然有公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