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和pc机485口通讯不正常

楼主(2004-06-07):
232通信一切正常,换成485送数据就不对了。请高手执教。89c51通过max485和pc机通讯,pc机用光英的232转485转换器。

网友A:
RS-232 是全双工通信, 收与送是不同的线路; 而 2 线式 RS-485 是半双工通信, 收与送是相同的线路. 在半双工通信时, 该收还是该送, 得弄清楚, 不能任意切换收/送方向. 乱收/送时, 可能会影响到 bus 上的数据.

楼主:
这个注意到了,我用p1.5口控制max485的发送、接收使能端,每送一次数,还加了延时

楼主:
89c51传过来的数据是这样的,但是程序是要送一个不断加一的数,如:23、24、25、26、27、28、29、2a、2b、2c、2d、2e、2f、30。。。 BF DF BE EF BD DE BC F7 BB DD BA EE B9 DC B8 FB B7 DB B6 ED B5 DA B4 F6 B3 D9 B2 EC B1 D8 B0 FD AF D7 AE EB AD D6 AC F5 AB D5 AA EA A9 D4 A8 FA A7 D3 A6 E9 A5 D2 A4 F4 A3 D1 A2 E8 A1 D0 A0 FE 9F CF 9E E7 9D CE 9C F3 9B CD 9A E6 99 CC 98 F9 97 CB 96 E5 95 CA 94 F2 93 C9 92 E4 91 C8 90 FC 8F C7 8E E3 8D C6 8C F1 8B C5 8A E2 89 C4 88 F8 87 C3 86 E1 85 C2 84 F0 83 C1 82 E0 81 C0 80 FF FF FE FF FD FE FC FF FB FD FA FE F9 FC F8 FF F7 FB F6 FD F5 FA F4 FE F3 F9 F2 FC F1 F8 F0 FF EF F7 EE FB ED F6 EC FD EB F5 EA FA E9 F4 E8 FE E7 F3 E6 F9 E5 F2 E4 FC E3 F1 E2 F8 E1 F0 E0 FF DF EF DE F7 DD EE DC FB DB ED DA F6 D9 EC D8 FD D7 EB D6 F5 D5 EA D4 FA D3 E9 D2 F4 D1 E8 D0 FE CF E7 CE F3 CD E6 CC F9 CB E5 CA F2 C9 E4 C8 FC C7 E3 C6 F1 C5 E2 C4 F8 C3 E1 C2 F0 C1 E0 C0 FF BF DF BE EF BD DE BC F7 BB DD BA EE B9 DC B8 FB B7 DB B6 ED B5 DA B4 F6 B3 D9 B2 EC B1 D8 B0 FD AF D7 AE EB AD D6 AC F5 AB D5 AA EA A9 D4 A8 FA A7 D3

网友A:
送出的 data 完全变乱码吗? 还是多久以后才开始的? RS-485 bus 附近是否有 noise 干扰? RS-232/485 Converter 的 baud rate/data format 是否设定正确? 接线的部份也再次检查看看, 是否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