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uron chip只用做通讯功能的疑问

楼主(2004-06-07):
本人现在正试着做一个比较小的控制网络,底层选用DSP来完成数据处理和控制功能,用neuron chip进行通讯,完成组网,也就十几个节点。想请教各位的是,是采用双口RAM还是采用并行总线比较好,再就是有没有现成的相似的程序可以参考的,可以在哪里找到。谢谢各位了 !

网友A:
当然是双口RAM成功率高,把输入输出的数据定义好地址。定时读或者中断方式提醒。实在是不错。就是整体成本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