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紧急求教: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精度如何?

楼主(2004-06-07):
小弟一项目正在选型,三菱的代理提出用PLC带伺服电机,但是我不知道精度怎么样,脉冲会不会丢失。大概精度如何,有没有网友有实践经验的。总感觉用脉冲控制多一个环节,而且是一个开环的系统(对PLC而言),心里有点疙瘩。 另一种办法是用带PLC功能的伺服电机,伦茨的。价格比三菱的系统贵1000多。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先

网友A(2007-11-01):
精度应该还是有保证的...脉冲也不会丢失...如果是简单的操作就不需要用伦茨的了...今天怎么突然搜到一个这么陈年的贴...放出来抛砖引玉一下..大家有很有更多的控制精度的案例..我也想知道PLC+伺服最多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B:
应该是准确度,长时间运行脉冲很难保证一个都不丢。

网友:
"应该是准确度,长时间运行脉冲很难保证一个都不丢。"
如果在电气上不能保证这一点,什么控制方式能保证精度呢?

网友B:
个人以为这是脉冲式接口固有的弊病,当然了,丢数也许是偶发的小概率事件,但无法绝对克服。

网友:
"丢数也许是偶发的小概率事件,但无法绝对克服。"
如果每一亿年出现一次,就算是克服了。

网友B:
串行通讯系统的误码率通常可以以10的-11次方为参考量级,个人以为脉冲串接口方式的现场指标不会好于这个量级。则以10KHz为考量,10的-11次的“无码”率,将对应2777小时。

网友:
2777小时,将近4个月了。如果4个月差一个脉冲,这应该可以容忍吧。毕竟,增量式的系统,就是这样一回事了。

网友B:
“增量式的系统,就是这样一回事了”———确实如此!不过个人以为脉冲串接口的无码率必然远高于10的-11次。

网友C(2011-09-15):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627500
很好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