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300的求教

楼主(2004-06-07):
各位师兄,小弟刚刚接触PLC,有个关于设备平衡运转的问题想请教。 比如说有三台水泵,平时只开两台,一台备用。我想请教的就是如何在STEP 7中通过程序,让这三台泵通过比较运行时间来完成主备泵的自动转换,还望备位师兄赐教,不胜感激! 我的信箱是 mj-cs@163.com

网友A:
用计数器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吧!

楼主:
还请江江126师兄说的详细点,我不是很明白,这和运行时间没有关系吧?

网友B:
我的理解:分别把把相应的运行信号引入,然后在PLC中计时,分别对这3个泵做计时,然后比较,就可以实现主备泵间的自动转换了。

楼主:
请问风儿飘师兄,STEP 7中的计时功能是哪个块???

网友B:
STEP7中有定时器,利用定时器并做保持,应该可以实现时间值的记录并做比较

网友C:
STEP7 中的定时器具有保持功能。利用比较就可以实现自动切换功能。VERY EASY

网友B:
主要是要考虑丢电时的数据保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兄的指教!!!

网友D:
以每个泵的开信号为触点,触发时间记数单元来控制备泵切换。但这样只能是固定时间的切换了。 其实这种控制根本不需要用S7,连200都算是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