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在通用的领域中,操作系统只有windows和unix少数几种,而在嵌入式中,操作系统种类很多,why

楼主(2004-06-07):
在通用的领域中,操作系统只有windows和unix少数几种,而在嵌入式中,操作系统种类很多 为什么?

网友A:
因为嵌入式系统太特殊了,每个系统的要求都不同,对于软件的实时性和系统的功耗都要求比较高,通用系统不一定合适。

网友B:
通用领域中... 系统的应用面很广, 功能需要多样化 (例: 同时要支持 Game/network/video/audio/文书处理/serial/....), 相容性要高; 所以把系统搞得很大, 很杂, 开发成本也高, 竞争者进入不易. 嵌入式领域中... 系统的应用面受限于硬体, 需要较少但较特别的功能 (例: I/O control), 相容性低; 所以系统可以作得很小, 开发成本也低很多, 竞争者也较容易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