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4-06-07):
本公司现有提台进口设备用的是三菱FR-A520-1.5K变频器,今天发现此变频器出现故障,想采购一台新的变频器,可三菱的样本上并没有FR-A520-1.5K只有FR-E520-1.5请问各位高手此两种机型能否呼唤,谢谢!!!

网友A:
A520是A系列3相220V。E520是E系列3相220V。 在负载不重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B:
性能及故障率差别大,如果经常要急停车,负载重,则最好用原号,可用A540-1.5KW,电机改成Y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