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A和KW有何区别

楼主(2004-06-07):
请教大虾 KVA和KW有何区别,在计算上有何区别?

网友A:
KW是常用的功率单位,而KVA(千乏)一般用于表示变压器容量。在交流电路系统中,乏值就用电器两端的交流电压(有效值)与流过电器的交流电流(有效值)的直接乘积。对于纯阻性电器,乏值等于电器的功率;对于阻感复合性电器(如电机)或阻容复合性电器来说,由于电压于电流间存在夹角,因此乏值大于电器的功率。

网友B: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1KVA=0.85KW 0.85就是功率因数cos∮,具体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套用,一般情况用0.85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C(2007-08-16):
分析的好啊!我心中的疑云也顿开!!

网友D:
受益匪浅

网友E:
K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

网友F:
电网或变压器容量单位用KVA,包含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设备功率单位用KW。

网友G:
是千伏安吧,千乏是无功的单位,

网友H:
KW是有功功率,是P的单位(P=U*I*COS∮)
KVA是视在功率,是S的单位(S=U*I)
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功率因数的关系
在直流系统是,一般只用有功功率P(P=U*I)表示,因为直流系统功率因数视为1
再者,千乏(KVAR)是无功单位,与KVA不同,不能混为一起

网友I:
以前不知道!

网友J:
他们之间有个功率因数的关系

网友G:
他们之间是勾三股四弦五的关系,说功率因数关系不大合适

网友K:
 德国AEG电源系统公司是世界著名的电源调功器生产商和供应商,其Thyro-S,-A,-P系列调功器产品在全球电加热领域享有盛誉。产品广泛使用在阻性、感性、变压器等负载,精度达到0.5%,具有Profibua-DP, ModBus RTU, RS232, 4-20mA 等多种控制和通讯方式,具有自诊断功能,具有专利的ASM自动功率分配功能,可以液晶显示,可以实现远程/就地控制的切换。可控硅耐反击穿电压接近3000V,风冷情况下电流可达2900A,带有快熔和散热片。
   皓尚(北京)电源系统有限公司是AEG电源系统公司在中国的办事机构。王建军高级销售经理负责调功器产品在中国的具体销售事宜。
   王建军经理的联系方式:13783131676, Lywjjwjj@Yahoo.com.cn;
   AEG电源系统公司的网站:WWW.AEGPSS.COM
   希望与您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