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安装I/O Server

楼主(2004-06-07):
首先感谢“邓志群”先生提供的I/O Server下载链接。 下载之后,我先按照说明上的要求安装的FactorySuite Commom Componentes V7.1.0.0,然后安装的OPCLink V7.5.1.0,出现错误:在输入完用户名、公司名之后,说是未探测到先前安装的FactorySuite Commom Componentes,给出的错误码是“Error detected = (-35) Could not load user information”,即“不能加载用户信息”。 是不是因为没有Licence的原因?如果是,到哪里去找一个?放到哪一个目录中?我使用的是Intouch8.0中文版。 哪位大侠知道原因,还请帮助,我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先安装:ioserver8\FS2K71\Common\setup.exe 再安装:ioserver8\IOServer\OPCLINK\Win32\Disk1\setup.exe 是安装中没有检测到componentes的问题,和license没有关系.

楼主:
我是你说的顺序做的。我刚刚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不知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在安装Common Components时,出现过“这个Windows版本/补丁在本产品发行时没有经过测试。”我的计算机安装的是Windows2000中文版,补丁4,并不断从微软网站更新系统。另外,安装了Intouch8.0中文版。 I/OServer盘中I/OServer目录下的各个Server,除了OPCBROWS之外,其他的都不能安装,都是因为上面介绍的问题,即“输入的用户不能加载其信息”,从而系统认为我“没有安装FactorySuite Commom Componentes”,实际上我安装过来,还重新启动了计算机(实际上不需要)。 是不是因为输入的用户不是license许可的用户,所有找不到?

网友B:
应该是用SP2吧

网友A:
从你的出错信息上了解,是intouch io server 需要的组件 factorysuite common compoentes没有安装成功。 可另安装一个OS ,重新安装intouch 及io server 试试,安装顺序相同.

网友C(2009-03-03):
邓志群,好熟悉的名字

邓工好啊,好长时间没联系,曾经合作过